上了1000元的云台,画面抖动,怎么办?

楼主(2011-12-06):
这个云台],(HeliBEST MC6500PRO双轴云台) 980元,拿到手里感觉只价值20元,舵机吹嘘说是非一般锁尾舵机可以比,实际做工非常粗糙,连辉胜9克都不如。 认载了~。才发现淘宝上我对这个商品的评价竟然不显示!淘宝评价也不能全信了。

今天试了,25MM的广角摄像机,没有高频振动。可是横滚方向,有不停修正的抖动,WKM的感度都调到20了(0-100的感度区间)。请问是否正常现象,我看有人能不用云台都很稳。有空上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5ODQwMTk2.html

网友:
操控技术未到家~

网友:
玻纤的这么贵,还没任何定制的金属件,哈哈

网友:
 淘宝评价一般要15分钟以后才显示

网友:
先看一段视频。
我们用WKM驱动该云台和XA飞控驱动该云台从未发现您说的抖动问题。
如果方便的话请楼主直接和我联系,把您机器的配置、飞行录像、航拍视频发给我,让我们一起来解决您遇到的问题。

网友:
有点广告感

网友:
不管什么设备都还是要调的,别人用这个云台为什么能拍出非常完美的片子呢?所以多找找原因,比如桨是否平衡、飞机本身姿态是否足够稳定、云台的固定方式是否刚性足够且满足减震要求,连杆的链接位置是否能达到合适的减速比等等。还有我要说一下,我没看出那个舵机做工哪里不妥,你可以把它拆了和futaba的9257对比下,之后相信你也没啥话可说了。至于此舵机的性能如何,因为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再在尝试自制云台,用过很多舵机效果没有几个理想的,所以你可以拆下来观察下他的速度和回中性,会发现同级别大小的舵机市面上没有几个能和他比的。
我也在用这个云台,而且我也拍出了稳定的片子,整理下过些日子上视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好··有力的辩证· 拿事实说话··

网友B:
地板的视频用了增稳软件的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地板的视频用了增稳软件的吧,呵呵

的确是用了增稳软件处理的。后期增稳是为了让画面更完美。但是前期不稳,后期再怎么增也是徒劳。
没增稳的原始画面:

经过后期处理后的画面(除了增稳,还有调色、剪辑等处理措施):

再来一段用FC1212-S飞控在X650V8上驱动MC6500PRO时的机载画面,从这个视频可以看到云台对画面是如何进行修正的:

楼主:
看了你们的视频和厂家的回复感觉还有救,能留个QQ号好交流吗?

楼主:
按照厂家说的把,舵机摇臂距离减短后情况好多了。厂家还承诺发个新的给我,实在感激

网友:
楼主那个视频稳的已经不错了,在户外想纹丝不动是不现实的

网友:
啥飞机?直机?我的也抖,油门过50都得个逼样,还好我是飘渺机,关油飘飘,啥抖动都熄火啦。

网友:
再加1000元,云台画面抖动会更少

网友:
经具体了解,楼主遇到的情况由两个地方引起:
1. 云台的滚转臂安装错误,造成舵机安装耳朵必须削掉才能安装,实际上照说明书正确安装是不会的。另外楼主没有用502粘接,部分地方可能粘接不良造成虚位,并且对云台外观美观影响也很大。
2. 舵机连杆选择的孔位与说明书建议的不符,造成控制精度不足,引起了小幅度的滚转抖动。解决办法是采用说明书建议的孔位,因为这个孔位是经过大量测试后获得的经验,希望所有朋友都采用说明书建议的参数安装。

我看了楼主发来视频,是一段没有经过后期软件增稳的原始画面:

从录像上可以看出,画面有轻微的滚转晃动,这是舵机孔位挂在靠外的位置造成的,因为这样减速比降低了,速度快了,但精度却差了。
建议楼主按说明书指引选择合适的孔位。
楼主拍的这段视频效果对于前期画面来说应该说还是相当稳定的。

网友:
LZ的视频已经很稳了,有些高频震动可能是机架和云台减震没有处理好,软件后期处理一下基本可以达到厂家的视频效果~

网友:
经过软件增稳和调色,最终呈现出上面的画面。

网友:
上一万元的云台就不抖了

网友C:
请“飞翔的天空”指点一下,视频调色用什么软件?谢谢

网友D:
哈哈,有后期制作和增稳就是不一样。

网友(2012-03-20):
请大家看看我的航拍抖的原因

网友E:
广告贴,鉴定完毕!!

网友F:
飞翔的天空不愧是专业水准啊

网友G:
原帖由
虎门-超
于 2011-12-6 17:33 发表
有点广告感
那是相当有

网友:
画面有点蒙

网友H:
这个云台整体还凑合,就是部件有点脆,希望可以加强。

网友I(2012-07-12):
 强大,学习了,有问题分析,有视频对比,我对我的云台调试也有信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