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才是真正的日本手请各位发表下谢谢

楼主(2011-12-06):
什么才是真正的日本手请各位发表下谢谢什么才是真正的日本手请各位发表下谢谢什么才是真正的日本手请各位发表下谢谢

网友:
右手油门 副翼 左手 前后倾 转向

网友:
油门和副翼在一个手上就是日本手

网友:
日本 美国 反日 反美就这 四种, 玩具控不可变设置的话, 建议美国手或者反美国手 这两种就好

楼主:
那右手油门方向是什么手  真正的日本手是   谁有给力的报告出正真的日本手

网友:
右手油门方向,那是反美国手

网友:
左手   上下是升降  左右是方向   右手上下 是油门   左右是副翼       一般你玩固定翼    用日本手  玩直机   用美国手        升降是用来上升和降落    副翼左  是让飞机 左侧飞   副翼右是右侧飞     副翼即能做左右旋横滚  又能大范围的做转向   起方向作用。

网友:
v911就用美国好了。刚入魔的买了911以后就用美国手……我怎么老觉得:美国:911……

网友:
右手油门方向,叫 中 国手。ls几位已经说得差不多了,lz要还不信,自己到Futaba官网下个说明书看吧。

网友A:
日本人的手,就是日本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日本人的手,就是日本手

同意。

网友:
这个就是真正日本手

网友:
楼主,7楼正解

网友:
楼主是个淘宝卖家。他的911很畅销,但是最近再为真正的日本手迷惑

网友:
日本手,反日本手,从来都只有一种,没有什么真的假的

网友B:
楼主是个好卖家,昨天有点小麻烦,楼主解决的很好,很满意
日手就是,左手副翼前后加转向,右手油门加副翼左右

网友:
MODE 1
完毕

网友:
13楼正解

网友:
这个描述搞笑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个好卖家,昨天有点小麻烦,楼主解决的很好,很满意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