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混控的设置是啥意思?

楼主(2011-12-06):
jr控。这个mx1的设置,

跟wing type这里的设置 有什么关系?

网友:
没什么关系吧

楼主:
那第一个混控设置是啥意思?

网友:
这个是固定翼混控功能选择!

你不看看说明?是选择传统固定翼、飞翼、V型翼的!

网友:
上面的是是混空功能选择!

你想让他混控啥,他就混控啥!可以随意切换的

楼主:
混控是指一个通道遥控两个舵机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混控是指一个通道遥控两个舵机么?
是的。基本上是这么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