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ve 80HV为什么启动后达到一定转速再降速?

楼主(2011-12-06):
用的模式十一,无论定速与否,
电机
转速会先到达一个比较高的速度,然后再到达正常转速,求解。电调jive 80HV ,电机600MX 510KV。无副翼系统3GX与vbar下均出现此情况。

网友A:
你启动的时候什么螺距啊?如果启动的时候要经过0螺距。肯定要降啊- -
买个hyperion em2 自己测一下吧,比较准。呵呵

网友B:
本来就是这样的…我的也是

网友C:
是因为为了达到快速油门响应,也就是说为了更好的定速补转效果,定速器允许一定量的超调量,所以转速一开始会超微超过一点,然后再回落到稳定输出值。有兴趣可以看看自动控制学关于超调量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