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FW190,用的50元发动机。请高人看看能起飞不?

楼主(2011-12-06):
此机翼展86CM,主翼面积大约12平方分米,满箱油大约900G。翼载荷75g/dm2 ,双凸不对称翼型(貌似叫克拉克Y?)。
以前一直飞电的,这么恐怖的翼载荷还没有尝试过。
求教各位,此机能飞否?速度需要多大?谢过!

网友:
是80块那个空机吗?我也正想买?有什么配件的?有起落架吗

网友:
重心调好能把发动机打着就应该能飞

网友:
祝你首炸………………

网友:
想看首飞视频

楼主:
回三楼 是80的那个空机,除了机身毛也不带。
回四楼,重心忒靠前了,无奈尾轮处加了30G配重才勉强配平。
回五楼,谢谢!
回六楼,这个参数能飞不啊?不敢让她上天……

网友:
纠正一下,克拉克-Y是平凸翼型,这机是轻木的吧!上个链接!

楼主:
拜托高人来指点一下,看看此飞机能飞起来否?

网友:
这个降落速度肯定吓人!!

网友:
貌似可以飞!就看好不好飞

楼主:
可以飞……起飞速度估计有多少?60?差不了吧……

网友:
可以飞

75的翼荷载,应该没有问题,就是熄火降落也没有问题,发动机要调到高速不太容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嘞!信心来了!等我的视频吧!

网友:
双凸不对称翼型不叫克拉克Y

网友:
你的主要问题不在于重量,而在于油箱位置,你油路太长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油箱不这么放没别的放法了,重心太靠前了,这样还压不住重心,在机尾轮加了30G的配重
今天测试了一下抬头30S内不会贫油熄火,倒是低头的时候会富油的厉害

网友:
油箱的位置要放再重心略前处;如头太重可把发动机尽量靠后放。电池、升降和方向舵机 也可放在飞机尾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