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模型
我做的小车出问题了,求指点

楼主(2011-12-06):
刚焊好的电路,一个最小系统加个L293驱动模块,很简单的,问题如下:
用程序控制车子转圈走八字形都很正常,但是换上一个遥控的程序加上一个遥控模块后,L293的输入信号只有使能端正常遥控,其他都是高电平。换个最小系统加上那个遥控模块,没有驱动模块,测单片机的输出,也就是要输入到驱动模块里的那几个端口。是跟程序一样,正常运行

网友A:
遥控是开关量,不影响原来控制的,应该是要个做反应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