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问题

楼主(2011-12-06):
双64mm Duct Fan 4500Kv 双60a 电调该配什么
电池
才能得到最大的推力,它的最大推力是几多

网友A:
如果用11.1V电池组,那么电池通常需要达到持续40A以上的放电能力。具体推力和电流无法预测,和涵道的设计,以及用来驱动的电机的型号,都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配11.1V 2400ma 20c 的电池,但我得到的推力只有600g ,而我的机身加电池就重700g了(还没加机翼机陀)
所以我想配一个推力能有1K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