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S电池能飞350克的飘飘机吗?

楼主(2011-12-06):
两个2S的电池,一个容量大一个容量小,新手准备飞330的,结果飞不好,现在做的飘飘机加电池350g,不知道能不能飞,请老师们指点一下。
从八月份到现在都没有能爽飞,真的很打击人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2600kv
的电机,20A电调

网友:
可以飞450克内的飘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2s能飞450g啊,我是2208.2600kv5寸浆

网友:
2S电池只要容量和C数足够,可以用大电流来代替高电压实现所需要的功率,大一些的飞机也是没问题的。只是同样的功率,电压高电流就小,可以带来很多好处,所以全重500克以上的飞机现在很少用2S电池了。你的飘飘机350克,2208 kV2600电机,7.4V电池组可以配EP6030桨,动力非常充足。

网友:
动力问题  大点 就ok了  失速好救 还可以飞点动作 不要刚刚够 那样飞 有点累

网友:
我的是280g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新手,到现在都没有飞过十秒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飘飘只能装五寸浆。六寸不够尺寸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啊,我还是买3s 的电池吧,从九月开始飞330,十月飞飘飘,每次都是以秒计算,打击比较大,怕坚持不下去,所以犹豫着买不买3s电池。

楼主:
回复 楼主:

关键是飞场远

网友:
楼主试试DIY这架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53873
希望能帮你飞起来.

网友:
可以加入QQ群一起分享, 群号: 37486104

电机换成 AX1806 试试.
群里也有人使用 KV2600 2208, 据说可以爽飞. 但是不推荐, 因为太重了不飘.

网友:
没问题,我的飘飘机用的就是2s电池,5寸将,2408小铃铛,飞得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飘飘只能装五寸浆。六寸不够尺寸

那也够用了,只是动力稍温柔些。另外皓业5045这种胖桨貌似力量不比6030桨小。

网友:
我的微风上2S电,700G飞的很飘,而且是18650电池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最长的一次,十分钟,飞的是翼龙,建议楼主飞翼展一米左右,重量五百克内的上单翼泡沫机,很好很强大

网友:
飘飘机顾名思义就是要飘,我ㄧ直拿LAMA锂电2s/800ma+2208/2600kv+6吋桨飞,都飞了3年炸过无数次了,因为飘所以速度慢,轻轻松松可以在小区里面兜圈,速度快了反而失去飘的乐趣了,当初会买他就是看上他的”飘”,偶而飞飞无压力的鸡鸡还是不错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我还是买3s 的电池吧,从九月开始飞330,十月飞飘飘,每次都是以秒计算,打击比较大,怕坚持不下去,所以犹豫着买不买3s电池。

其实好不好飞和2S,3S关系并不大,要说起来,在KT机上2S还好飞一起,因为轻。关键还是要练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