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Q50D不能平衡,求解★★★

楼主(2011-12-06):
AQ50D,之前飞得正常,前几天再飞,起飞后就一直向右倾斜,只能用副翼杆来保持平衡,一松手又往一边走。

请教知道问题所在的兄弟,谢谢。

楼主:
不会震动呀。和之前一样的。

网友:
再校准下遥控器吧 还有上电时放平

网友:
估计挂了吧。

网友A:
气温变化大了记着飞起校正一下水平。油门最大,方向最左。然后爽飞。

网友:
旧版还是换新版吧。以后好玩导航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AQ50D,之前飞得正常,前几天再飞,起飞后就一直向右倾斜,只能用副翼杆来保持平衡,一松手又往一边走。

请教知道问题所在的兄弟,谢谢。
请在群里交流,这样比较快。早晚都有人在。结案后记着发贴说明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温变化大了记着飞起校正一下水平。油门最大,方向最左。然后爽飞。

照你给的方式把问题解决了。没想到温差对AQ50D影响这么大

网友:
新版有出来带温度补偿功能的固件, 在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