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涵道飞机电机怎么都红了。

楼主(2011-12-06):
买的整机,电机只知道是3200KV的,好长时间没玩现在一通电电机都冒烟了,有点涡喷那意思了,请教各位高人杰斯怎么回事呢!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电调用的是中特为的40A电池1800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解释一下吗?以及原因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必须的,你也是?

网友:
明显是赚了。电机的投入,涡喷的享受

网友:
Ls真逗,是不是没润滑了,拆下来看看。

楼主:
电机已经烧毁,准备弄新电机了,希望大家能给解释一下这问题。谢谢啦

网友:
上新电机前先检查电调吧 如果是电调上的MOS管短路的话新电机又杯具了

网友C:
把烧坏的电机丢给我吧,多少钱,QQ52827595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烧坏的电机丢给我吧,多少钱,QQ528275950

这破玩意儿都有人要???

网友D:
换下轴承重新绕下线又是一条好汉,前提是没有退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下轴承重新绕下线又是一条好汉,前提是没有退磁

强!原理是这样的,能不能做到就看手艺了,比如改KV,改扭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