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伟哥911的日本手模式

楼主(2011-12-06):
问过厂家了,现在淘宝网上买的所谓的请工厂工程师改的日本手其实不是航模界所说的日本手(mode1),而是反美国手,即美国手的两个摇杆对调。特此发帖提醒正在中伟哥911毒的日本手玩家提个醒。

网友:
专门电话联系过厂家,内销厂家根本还没出日本手,不信可以搜厂家电话。
打过去问问。
我也在等日本手,幸好没买

网友:
哦 MGD 偶还准备换个日本手的控呢

网友A:
如果会用电烙铁,可以拆开控把副翼和尾巴对应的电位器连线换一下应该就行了~

楼主:
楼上正解

网友:
这么折腾,还不如开始就美国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会用电烙铁,可以拆开控把副翼和尾巴对应的电位器连线换一下应该就行了~

请问一下,美国手改日本手,是不是把原来左手控制油门电位器上的接线换到右手控制前进后退的电位器接头上,再把原来右手控制前进后退接头上的接线换到左手原来控制油门电位器上,就可以了?多谢了!

网友:
轉手呵:lovelines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美国手改日本手,是不是把原来左手控制油门电位器上的接线换到右手控制前进后退的电位器接头上,再把原来右手控制前进后退接头上的接线换到左手原来控制油门电位器上,就可以了?多谢了!

这样不行,因为油门摇杆是不能自动回中的,应该先换整个摇杆模块,再换副翼和尾巴的连线~

如果你是新手,建议还是直接上美国手吧,美国手飞直机有着先天的优势~

网友:
多谢楼上的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行,因为油门摇杆是不能自动回中的,应该先换整个摇杆模块,再换副翼和尾巴的连线~

如果你是新手,建议还是直接上美国手吧,美国手飞直机有着先天的优势~

这个说对了
改日本手还是用反美国的飞线简单些
原来一同学叫我给他改的一个4通双桨遥控就是不让换件只飞了线
结果就是动不动的就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