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R接收机的指示灯慢频率闪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12-06):
DSX11前天到货,今天把接收装好了,对完频后一切正常。然后把飞机
电池
拔掉再插上,概率性的接收机黄灯低频率闪,问了店家,店家说让我重新对拼。试了几次都是一样,把飞机和遥控放的远点就会好点,请问各位这是怎么回事?正常吗?
PS:这个闪和对频的闪不一样,对频闪的频率很高,这个闪的很慢!

网友A:
没玩过这高级东西:

网友B:
进失控保护?我没碰到过,可能周围有干扰,靠近了反而不行

网友C:
把遥控器和接收机的距离保持在1米以上的距离,就可解决此问题

网友D:
怎么会?是不是没关控直接断掉接收电源又重新连接的接收电源?
慢闪表示控没关过,而接收断过电。
快闪表示对频等待,
长亮表示正常工作,
不亮表示无发射机信号或没有通电

楼主:
楼上正解,就是因为控没有关接收多次上下电导致,没想到JR还有这个功能,呵呵!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