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九鹰 318A 旋翼头 重组 120D02ST(不定期更新)

楼主(2011-12-06):
D02ST

配件清单:

D02配件:拉杆组、斜盘舵机、脚架、尾管、尾拉杆、尾转动轴、尾波箱 、尾中联、滑推滑块、尾翼夹

D02S配件:电机、主体机架(换轴承后可支持2MM-3MM主轴)大齿盘、大桨、主轴、传动齿轮组、尾舵机

九鹰配件:旋翼头组、横轴组件、拉杆组

十字盘:MH-4G6

接收机:2616V

其它:4G6球头扣、改装工具等

九阴旋翼头中联 直径3MM 需要管套转换到 2.5MM 配合 D02S 主轴使用

1:内径2.5MM外径3.5MM铜或不锈钢管套  用砂纸把外径打磨到3MM

2:内径2MM外径3MM铜或不锈钢管套 用2.45MM钻头把管套内径扩孔到2.45MM

九阴 318A 旋翼头 用 12.9级 M2×25MM 螺丝 改 外丝横轴(O圈比D02S硬多了)

对滑嗑尔十字盘心有余悸用 MH-4G6 十字盘改改

改MH4G6十字盘比吃豆腐还容易:

上盘换2MM球头(下盘不换1MM球头需配4G6球头扣)

十字盘鱼眼用2.45MM钻头很容易顶出来扩孔2.45MM在顶回去

配合九阴318A旋翼头很Q堪称绝配!

楼主:
简单测试 D02ST

脱控 D02ST

网友:
貌似挺给力的哦!

网友A:
O圈的确不错。大桨夹要小心一下,我炸断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O圈的确不错。大桨夹要小心一下,我炸断一个。

180d旋头到手,备了两套

网友B:
180的头应该比120D02S的头暴力

网友C:
花科尔的大奖夹球头向外升展的设计都不知道是哪个工程师设计的,还一直不变,搞得大奖夹拉杆在中点都无法垂直,真是脑残设计. mcpx ,180的大奖夹就合理多了. 希望花科尔的技术支持人员看到了能够反省一下.

所以要升级120d02的买d02s接收机就够了,其他的改进都是在吹牛

网友:
标题

手机党,改装贴,顶

网友:
请问你的金属尾架那里有买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花科尔的大奖夹球头向外升展的设计都不知道是哪个工程师设计的,还一直不变,搞得大奖夹拉杆在中点都无法垂直,真是脑残设计. mcpx ,180的大奖夹就合理多了. 希望花科尔的技术支持人员看到了能够反省一下.

所以要升级 ...

没办法,我将d02s的大奖夹和九鹰的中联装到了一起,d02s的桨夹臂稍长,所以得增加一组垫片才能保持连杆垂直。由于手头没有多余2mm的垫片,就用了两个橡胶垫圈代替,效果不错。

网友:
确实不错,玩家都可以发现问题、改进,厂家却。。。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 2622V 退回去了!

2622V装在同一台机机上表现太差(自旋迟钝不说还晃动加震动,换回2616V妥妥的!)

升级2.5MM主轴总体还是不错的!新小伞齿蛮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0的头应该比120D02S的头暴力

一直都不喜欢120系列的旋翼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 2622V 退回去了!

2622V装在同一台机机上表现太差(自旋迟钝不说还晃动加震动,换回2616V妥妥的!)

升级2.5MM主轴总体还是不错的!新小伞齿蛮耐用!

2610v把各个陀螺仪感度稍开大些,3.5g以上的桨,自旋其实也还行,但不懂怎么逆时针旋比顺时针旋来得不稳~~

网友:
楼上,我正好相反,我的2601V逆时针自旋很稳,顺时针自旋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2610v把各个陀螺仪感度稍开大些,3.5g以上的桨,自旋其实也还行,但不懂怎么逆时针旋比顺时针旋来得不稳~~

我觉着其中一个原因是正逆自旋得时候要求的动力输出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2622V 退回去了!

2622V装在同一台机机上表现太差(自旋迟钝不说还晃动加震动,换回2616V妥妥的!)

升级2.5MM主轴总体还是不错的!新小伞齿蛮耐用!

我觉得2622v被夸大了很多,我D02s到手调了一个礼拜也没调舒服,感度低了太灵活,室内飞精神高度紧张,感度调到11点位就抖动,虽不影响飞,看着那个不舒服呀,一气把原2610v换上,真没说瞎话,那种蹦蹦跳跳的轻巧感觉,立马找回飞的乐趣,千万别跟我说什么翻,我只能飞简单的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