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

楼主(2011-12-06):
我的XA450无论改造前还是改造后,都能飞。只不过改造前晃得厉害(是机架的原因),改造后就稳很多(有视频)。我就想再通过软件调试得更好些,可就是飞控无法连接到电脑上,无论调参软件的版本是1011019还是115414都试过,仍然不能连接(提示连接失败),启动软件正常,画面变绿,COM口也有。谁能帮我解决?多谢了!

网友:
提示了什么?

网友:
提示神马?

楼主:
这是提示的截图

楼主:
使用服务中心可以连接,软件也能升级,固件已刷新。就是不能调参。

网友:
老的软件,不能连接新固件。
用Center来操作就可以。

您指的不能调参是指无法设置吗?

网友A:
前面说了一大堆!还以为你你想搞什么,看到后面才知道无法联接电脑~~

强制关机。重开应该可以联接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说了一大堆!还以为你你想搞什么,看到后面才知道无法联接电脑~~

强制关机。重开应该可以联接电脑!

config确实已经不能连接了
现在只能用center

楼主:
回复8楼,我用USB线连接电脑与FC1212,启动调参软件<XAircraft Configuration>后,画面是绿色的,点击"连接"就提示连接失败,根本就无法做任何事。 我就想调整遥控器的参数。
<XAircraft Center>是好用的

网友:
明确告你XAircraft Configuration用不了了

网友:
现在的调参为CENTER

楼主:
已成功解决问题了。CONFIG不能用,CENTER好用。多谢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