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的ct6B有人用过么,怎么设置解锁kk啊?

楼主(2011-12-06):
用这个飞kk四轴,搞了半天都没解锁啊。新手上路,给个指导吧~~~~
设置界面进去看了右手的油门已经打的很低了,左手方向已经打到最右面,还是无法解锁。
微调啊什么的都试过了,那里出的问题呢?

楼主:
顶起,期待有人帮忙。已经在设置中把油门和方向舵调的很低了,那个绿条已经黑到底了。还是无法解锁。

网友A:
往左试试。。。。

楼主:
已经解决了,飞控和接受的线链接错了。
接着又遇到了侧翻问题,还是没法飞。是需要把电调的电池设定调成镍镉的?还会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B(2012-02-26):
FS-ct6b
你好,我用的也是FS-ct6b,无法解锁,可以加我QQ帮下忙吗?QQ272641467

网友C(2012-10-22):
话题新问,论坛收的四轴,也是FS控,接收机通道线连好,怎么看都没连错,就是解不了锁,控的混控全关了,有大侠懂的好心帮帮忙啦,谢谢了Q二一四六三三九七
新人发帖好难啊,新帖和数字都不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