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狗上市捧场装小狗

楼主(2011-12-06):
貌似巨狗上市了,捧场组装到手已久的小狗吧
1.彩盒外包还不错

零件包,怎么没见4号和8号袋?不会少东西吧401

既然拆开了就装吧,先来旋翼头

装好了,精度如传说一样好,只是加工时遗留的碎屑要仔细清理

网友:
顶一个!我的400SE也是刚刚拿到,还没开苞呢!

楼主:
昨天一次编辑完发送没成功,瞎耽误工夫。今天分开来
2.给小狗准备的电子设备,koby90lv,mini VBar是套机带的;9254,接收机是以前500上的;收了3个bls153据说还不错。大VBar也是以前的,用哪个呢?

组装机身,左侧板尾舵机安装位置要用标准舵机的话需要裁剪,其他模友也是吧?以前没看见相关报道

裁剪好9254轻松就位,9254确实差了点,以后换251.

网友:
9254还差啊?够啦。这个很好了。

楼主:
沙发被抢了,继续
3.电池板就左右2块,却有3处瑕疵,还好影响不大。貌似以前见过相关报道

机身差不多了,感觉比宇宙500还小,也轻很多

网友:
又一只名种狗

楼主:
4.组装尾巴了,非常顺利

一直纠结400se的尾传动,没有熄火降落的小齿盘。全机齿轮模数0.5m,宇宙牌的500都是0.6m的。皮带却用的XL大间距的

安装电子设备

布线

差不多了

楼主:
5.软件调试,经过思想斗争还是用大VBar吧,升级了5.2por。顺便做个广告mini VBar出售,全新未拆包,可升级5.2 EXPRESS

定妆照,舍不得用EDGE,淘了副RJX470mm的桨。周末试飞

网友:
恭喜好狗入手,Koby位置再改动一下,小心狗头朝下炸的时候吧koby炸断了,看看能否横着放在电机挡板前

网友:
好機.就是不喜歡尾槳夾

网友A:
最强之小狗

改得太多了,用上600级电机,标准舵机尾巴也改了

机身

机身

机身2

机身2

尾巴

尾巴

网友:
求首炸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你坏坏的

网友:
我的尾舵那里也切了。。。

LZ电调可以这样装~~~
最后的布线没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得太多了,用上600级电机,标准舵机尾巴也改了

超爱这只小狗的,

网友:
看得我也想入手,不过还处新手

楼主:
昨天、今天已成功试飞。没炸机,让个别模友失望了。
    总体还是不错的,轻盈、稳定、反应敏捷。一直担心0.5m的齿轮能否承受3D的负荷,没做大动作,只是简单翻了几下。
    5.2Vstabi调校还需要细化一下,个人觉得调用optimizer(自动微调)功能后,飞机更稳定好飞,手感更好。

    简单介绍一下调试optimizer(自动微调)的方法:
  1. 油门设置(根据情况设),大致如下:normal:0-65-85;Idle1:90-80-90;hold:0-0-0;
  2. 5.2Vstabi的其它项目调校相信大家都可以对付,中文界面还是比较简单的。在此就不多说了;
  3. 回到5.2Vstabi主界面,调斜盘感度和尾舵感度;
  4. 打开斜盘和尾舵右上方的博士帽,确认没有勾选optimizer(最优化);

楼主:
5. 勾选autotrim(激活)

楼主:
6. 拔线关机;
7. 接上电机线;
8. 控上进入Hold模式,油门摇杆最高(V8只有在正螺距时才进行autotrim,给负螺距意味着autotrim结束);
9. 插电,等直升机斜盘抖一下(说明初始化完毕),再抖一下(说明进入autotrim模式);
10. 控上关掉hold进入normal模式,电机开始旋转,油门摇杆收到中间;11. 飞机起飞,把飞机摆平,松开斜盘摇杆,让它自由漂,尽量少修舵,实在不行了再修舵,持续至少1分钟;
11. 降落,油门最低,开hold模式(给负螺距结束autotrim);
12. 拔电,2秒后,插电,连电脑看autotrim效果,绿色的柱状图,越高说明效果越好.没绿就重新来一遍

楼主:
13. 关闭激活autotrim选项;
14. 基本可以爽飞了;
15. 打开斜盘和尾舵右上方的博士帽,勾选optimizer,启动自动优化;

楼主:
16. 自动优化飞行10余次,自己需要做的各种动作都做过N遍之后,关闭自动优化。
17. 设置基本OK啦,大家就爽飞吧!

由于一个人飞,就没拍照和视频,以后有机会再上.
在此感谢给予指导的各位前辈

网友:
0.5的那个大齿,我航线都会啃
看看有个朋友改的红色大齿吧
那个不错

网友:
側板有瑕疵不應該吧?
價格稍微低點就開始出次品,這不太好吧。
如果能退,沒問題。不能退,呵呵。。。

网友:
     安逸~~   顺便讨教一下 KOBY 电调的设置细节~

网友:
对V8 PRO又了解了一点。。。不错。。

请问12楼的朋友。。那大齿盘和反转齿是哪出的?能PM不??

楼主:
回复 网友C:

koby 90LV电调的设置也是拜论坛前辈所赐,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1.首先 不要接马达 控上油门曲线默认 螺距设置成0度 一条直线
2.电调接电 按设置按钮 听到一声滴  控油门推到最高  大概10秒之后拔电(这是设置模式1)
3.控上油门最低 飞机接电 1秒内 控上油门推到最高(这是设置油门行程) 拔电
4.控油门最低 电调接电 按设置按钮  听到4声滴 油门推到最高 10秒后拔电(这是设置模式4,定速模式) 拔电
5.接马达 上大桨 油门曲线默认 螺距设置成0度 一条直线  飞机通电 1分钟之内油门从0推到100(慢慢推油门,(为了让电调 自动记忆负载)  然后收油拔电!
6.控上设置 油门曲线 普通模式 0  50  50  50  50 (反正后面是一条直线就行了)
                                3d模式     80  80  80  80  80(一条直线就行 ,不要超过85,给电调留一部分余量保持转速)
                 螺距曲线 正常设置就行了!
7.然后 爽飞就ok 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马上去搞搞手里的 KOBY 55LV     设置是一样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KONTRONIK KOBY 系列电调的设置基本都是一样的,这种设置方法是在没有设置卡的情况下设置的,如果需要更细致的调节建议还是买个设置卡(只是有点贵)

楼主:
请问十二楼的兄弟,你的logo400的大齿盘是红色的,齿的模数应该比原厂的大。请问具体参数,哪里能买到?谢谢!

网友:
用了X5的大齿,摸数是0.8的,对转齿和X5齿的单向盘是自己做的,无商店可以有售。。。

楼主:
上一張今天出外場的pp,可惜一個人飛沒有空中圖片和視頻
哈哈,2個都是德國造

网友:
一地口水~~

网友E:
我顶
pp拍的好着呢看着舒服

网友F(2012-02-04):
好飞机 配置也很好!

网友G:
看到这注塑工艺就蛋疼。。。。。。。。
名厂。。。。。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