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RS-V2的奇怪现象,XA请进

楼主(2011-12-07):
首先,刚收到的FC1212-P和AHRS-V2,直接装三脚架球台上看姿态,首先给AHRS找水平,如图所示,然后保持静止,连接调参软件,发现横滚在0.8°,俯仰在0.6°的范围内波动,如图所示,是不是有点大了?记得以前的波动范围是<0.1的,求官方说明。。。

楼主:
接着奇怪的现象来了

我这样试的,在一上电的情况下:
1、将AHRS翻转180°倒扣,静止几秒
2、再将AHRS恢复正常水平,静止几秒
3、将AHRS倾斜33°左右,保持静止到测试中止

以上动作是上电的情况连续做的,从图上可以看出
1、AHRS倒扣时,飞控读取的姿态是翻转了180°,然而,在AHRS倒扣静止的情况下,飞控读取的姿态却自动恢复到0左右,说明未能正确识别姿态
2、AHRS恢复正常水平的时候,飞控读取的姿态与1相同,都是在静止的情况下恢复
3、AHRS倾斜33°并保持静止后,飞控读取的姿态开始不停周而复始的180°旋转了

什么情况?AHRS没有全姿态识别?求官方答疑

楼主:
补充说明:
3“左右倒扣并静止
24”左右恢复水平
30“左右倾斜33°并一直静止,直到83“左右结束

网友A:
1:如果在一直在0.6范围波动,这是不对的。应该会几秒后趋于稳定,跳动在0.1-0.2度。
2:AHRS-S V2校准过水平的,但是水平误差在0.5度内(内部一个简易的避震机制和外壳都可能引起少量的不够水平,这无法避免)
3:AHRS-S V2 的1.34 的版本不是全角度的,但是飞行时,飞控会自行判断是否在翻筋斗状态。所以空翻时会执行一些特殊的操作确保飞行正常。但在AHRS-S V2 2.0固件(下一个即将发布版本),会恢复全角度检测,伴随的就是Autopilot模块等的支持。

注意,当前版本,电池通电时,不要反过来,应该是放平机器再通电。

网友:
LZ蛮有研究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果在一直在0.6范围波动,这是不对的。应该会几秒后趋于稳定,跳动在0.1-0.2度。

这是我另一个V2的。。。难道是RP暴跌了?

网友:
bmlee
单独看下 XY 加速度的情况

网友A:
blmee,今天我抽测了几个。都会稳定在+-0.15度左右.

如果这个角度不能稳定,明日我会顺风快递发2个新的给你,你把之前的ahrs-s v2 发回我们,顺风到付就行。

等你回复。

网友:
再顶XA的售后,,,,,,,,,,,

网友:
老A真是有心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mee,今天我抽测了几个。都会稳定在+-0.15度左右.

如果这个角度不能稳定,明日我会顺风快递发2个新的给你,你把之前的ahrs-s v2 发回我们,顺风到付就行。

等你回复。

谢了,老A,我明天就出门了,等我下下周回来再说

楼主:
回家又试了下,可能发现了问题所在,把AHRS放在桌子上看起来就正常了(见图),再放回金属的球台上波动范围又放大,球台应该是铝合金或者铝镁合金,可以确认的是云台没有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