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X1铣槽兄弟们帮忙

楼主(2011-12-07):
准备用x1铣槽,我是新手,想问下,是先钻孔然后用铣刀走刀加工
还是直接用铣刀在要加工的面上向下钻然后走刀。
我是绝对的新手,在百度和优酷上没有查到。

网友:
两刃的键槽铣刀就可以先向下钻再走刀,槽的底面全是平的
别用三刃四刃的铣刀向下钻啊~

楼主:
楼上兄弟能不能给个视频连接
或者是电子书什么的!
先谢谢了!

网友:
把你买的铣刀倒过来看,下面是平的就不能钻孔的,要预钻孔,只能切壁面.

楼主:
那转数控制到多少呢?!

网友:
全封闭的槽最好要打孔,如果不是全封闭的槽那不要打孔,从开口处开始铣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兄弟能不能给个视频连接
或者是电子书什么的!
先谢谢了!

看看这两个合不合你意?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M3MTM0MzY=.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M3MTM0Njg=.html
很简单的~试试就会了
如果是两端封闭的槽,记住一定要用两刃的“键槽铣刀”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兄弟了!
一会我试验一下
要是还有不明白的话,还要向大家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