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接收机无刷电机能用!有刷电机可以用吗?

楼主(2011-12-07):
请问老师傅们:接收机对于有刷和无刷
电机
都可以使用吧?

网友A:
当然能用啦

网友B:
是的,不过如果是无刷电机的要加个无刷电调才能使用

网友C:
是的,不过如果是有刷电机的要加个有刷电调才能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