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四轴,菜鸟求教

楼主(2011-12-07):
刚入了些配件,不太确定,还是问问各位大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帅啊

灌水而已!~~

网友:
中山是传奇

楼主:
汗,大家别那么水好不好???55555555555555

网友:
第一张图里配的那个东西,应该是备用卡环吧,你看下电机的屁股上就知道那是神马东西了。
这个方法固定桨没有问题的,就是通过夹住电机轴来固定,多虑了哈~
头一次回中山凶的帖子,好开心呢。。 :loveliness:

楼主:
多谢楼上的兄弟!!!!
看来我要换头像了才行,大家见我头像貌似都。。。。

网友:
楼主还要增加“洞察能力”哦。

网友B:
楼主,你不是吧,这个东西还没搞明白???
图一的是C环,一般是用到电机的尾部限位的,你的电机力量很大,C环是承受不住了,所以又加了铝的紧固圈,拆掉紧固圈应该就能看到C环了。C环是不需要拆动的,只有再更换主轴的时候才需要拆除,而且拆的时候要注意小心点,可以重复使用的。
图二的浆垫是配合浆夹使用的,如果安装时候发现浆的孔径大了,就需要放上一个合适尺寸的浆垫,调整的最佳尺寸再安装浆叶,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减小虚位,减低震荡。
浆夹紧固是非常牢固的,这个你可以放心,当然前提是你要安装到位。浆夹的上盖上有一个贯穿的小孔,安装的时候你要找合适的钢丝或起子,穿过小孔后拧钢丝或起子,以达到最牢固的安装力量和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不是吧,这个东西还没搞明白???
图一的是C环,一般是用到电机的尾部限位的,你的电机力量很大,C环是承受不住了,所以又加了铝的紧固圈,拆掉紧固圈应该就能看到C环了。C环是不需要拆动的,只有再 ...
之前玩电直,最近才开始看四轴!!

网友:
你知道是你耍别人 还是别人给你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