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安装后一定要“截屏”备份!!!

楼主(2011-12-07):
MACH3安装后一定要“截屏”备份!!!
我之前安装后都设置OK了,并已经使用,但没有“截屏”备份,结果这几天电脑中毒了,重装的系统,结果软件设置部分搞不定了!!!
用的是6轴接口板,接口板设置资料如下:

楼主:
我觉得是下面的这个设置我没有设置明白,设置的规则哪位知道,帮忙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
我X,备份到5imx了,版主说要收钱

楼主:
之前都已设置OK,并试机!记忆力太烂,不记得怎么搞的了,目前机器通电后,手轮无法转动,就是不受控!!!

楼主:
楼上的搞错了,是我还没编辑完帖点错键,给发出去了,上面的图片资料是接口板自带的资料,想让网友们帮忙看看,“输入信号”中的“EStop”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
"江北阿余“应该跟我使用的是一样的电机、驱动,不知道怎么设置的?

网友:
我买了个板子,厂家给的图纸不对,我自己一步一步试出来的

楼主:
我之前也是搞了几天,看板子的资料、驱动的资料、还有论坛内网友们的技术讲解,才搞定的,可惜没有备份!
我觉得应该就是“输入信号”中的“EStop”项,设置的不对,哪位帮忙指点一下!多谢了!
这个图是网友教程里的图片,我借用一下,高手们帮忙讲一讲怎么设置!

网友:
顶高点儿,高手就看到了。

网友:
你是说电机没有断电 手摇手轮转不动

你驱动 用使能信号吗
只有驱动使能无效
电机才断电

网友:
先确定你驱动使能信号 接接口板(打印口)几脚了

楼主:
后来找到了手写在一张纸上的备份,如下:供刚入魔的兄弟们参考:

下面的是刚跟“FANG老大”请教的,关于“紧急复位”,点击后(闪烁),手动手轮可摇动的,相应软件设置方法,还未应用,晚上回去就试。

网友A:
MACH3安装后在安装的目录中复制并保存这个文件,下一次重新安装时覆盖这个文件,就不用重新设置了。这个文件名我忘了,知道的说一下,这个文件名我问过何师傅。

网友:
没那么麻烦,MACH3下面会有个配置文件,如果没改名,一般是默认Mach3Mill.XML,备份就行了

网友B:
在目录下找到  Mach3Mill.xml 这个文件就是MACH3 的数据配置文件,设置好后备份就可以了,重装系统的时候把它覆盖原来的同名文件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目录下找到  Mach3Mill.xml 这个文件就是MACH3 的数据配置文件,设置好后备份就可以了,重装系统的时候把它覆盖原来的同名文件即可

的确如此,不过我都是直接告诉他们把整个目录备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试试,好主意

网友:
配置备份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ACH3安装后在安装的目录中复制并保存这个文件,下一次重新安装时覆盖这个文件,就不用重新设置了。这个文件名我忘了,知道的说一下,这个文件名我问过何师傅。

就是这个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文件

再一次谢谢何师傅。

楼主:
机器已经能动,可以数控,可以用软件自带的电子手轮控制,但手轮还是摇不动,点击“紧急复位”闪烁后,也还是摇不动手轮,按昨天的在“输出信号”里设置了,还是不成,不知道哪位,能指点一下!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花好多时间好不容易搞好了,然后电脑重装,然后怎么设置又忘了,然后再花了好久设好,真是晕呀

网友D:
quote]原帖由 爱国者008 于 2011-12-8 16:07 发表
机器已经能动,可以数控,可以用软件自带的电子手轮控制,但手轮还是摇不动,点击“紧急复位”闪烁后,也还是摇不动手轮,按昨天的在“输出信号”里设置了,还是不成,不知道哪位,能指点一下!
第4列 叉改勾试下 另外确认 驱动器使能信号 是接的几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quote]原帖由 爱国者008 于 2011-12-8 16:07 发表
机器已经能动,可以数控,可以用软件自带的电子手轮控制,但手轮还是摇不动,点击“紧急复位”闪烁后,也还是摇不 ...

按fang老大的方法试了一下还是不成,没有查出接口板ENA的控制脚,我各个驱动器的ENA+都接的5V,ENA-三个驱动器的并联,都接在“总使能”上了。
昨天有向我购买这套东西的公司的技术人员请教,但他们主要是做步进电机和驱动的,那个接口板是代卖,还涉及到MACH3软件设置问题,所以他们需要研究一下后,再回复我!期待中!...

网友(2012-05-15):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是下面的这个设置我没有设置明白,设置的规则哪位知道,帮忙指点一下,多谢了!
这个是何老的教程图吧?我也是买的同一家的驱动板,限位开关设置和急停设置还未搞明白。我的控制箱急停开关是一按就把整个控制箱的电源关掉,看林大夫和何老的描述好像急停只是控制JJ停下来,驱动器不断电,是这样吗?
    另想请问:“XYZ轴限位是否接入并口P11跳线”在“输入信号”中是否要设置,如何设?问卖家说不用,可我试用好像不行?

网友:
新手看着,,头都大了

网友:
我一看和我想的一样

网友:
又学一招

网友:
赚点分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