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机技术请教

楼主(2011-12-07):
我是美国手,目前我练吊机是这样的,左手控制转向(即尾垂直),右手控制上下(不用副翼)。
我是在凤凰
模拟器
上练的,但是每次都不能悬停在那边,而是直直地像火 箭这样升空了,悬停不住。这种情况居多。
也会遇到飞机在那边翻啊翻的。。。
因为身边没玩固定翼的人,所以一直在练模拟器还没上真机。
特来请教,你们吊机,是怎么操控的?

网友A:
吊机不用副翼不行吧??

网友B:
你油门没掌控好

网友C:
首先要选择对飞机,不是哪一款飞机都可以吊的,而且不同机型,难度相差比较大

网友D:
教不上,模拟多练习

楼主:
回复 网友C:
飞机不算。我选的是可以吊机的飞机。
要吊机,副翼也要用到?

网友E:
我是日本手
左手 升降+方向 右手 副翼+油门
吊机的话 全部都要用到的 你那个现象是油门控制不精准

网友F:
凤凰模拟器上有一款机型叫 MAX 3D, 适合练习吊机

网友G:
楼主,吊机要油门、方向舵、升降、副翼都要用上的,而且几乎是同时变化的!慢慢练吧。我比较笨,炸坏了一台飞机才学会。现在可以手接了我也是美国手。

网友H:
G4 kaya54个人感觉很好吊机

网友I:
日本手路过,慢慢练,很简单的。

网友J:
不用副翼也可以啊。 不过就不叫吊机了 那叫扭力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