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航拍云台是下挂好还是前置好?

楼主(2011-12-07):
看到国内的
航拍
云台
基本都是下挂式的,也有前置下挂式的,但原理一样,和flying-cam的前置都有很大差别,且flying-cam的怎么看云台和机身硬连接的,究竟哪种效果好呢?flying-cam又是如何消除震动和晃动的?

网友A:
LZ 苍蝇头的减震就是靠海绵

网友B:
这个问题问的太有深度了····

网友C:
不分好坏,关键是调试。

网友D:
裝機頭多數是一體機身
裝腳下可跟機身分開

楼主:
flying-cam 只靠海面减震?那么简单啊,国内有没有人山寨出来?呵呵

网友E:
回复 楼主:
往往简单的才是最具魅力的

网友F:
看似越简单的方案,技术含量越高,呵呵  最近研究减震问题小有心得

网友G:
前置 一体 比较好!

网友D:
前置會比較受震
下置防震易做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