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舵机问题

楼主(2011-12-07):
为什么我安装在机翼上的伺服器(襟翼)在工作时不停在响,即时遥控杆打到满舵,也一直有舵机在工作的"滋滋"声? 而作为升降舵和尾翼的伺服器却在满舵时无任何工作声音(伺服器马达停止转动).
另外我的FLAP的伺服器在一接通电源时,立即就开始工作,每次我必须打开遥控器后,伺服器才回复原位. 这是为啥呢?
请高手解答下,非常感谢!

网友A:
舵机的"滋滋"声=俗称抖舵。给舵机的质量有很大关系。
另外我的FLAP的伺服器在一接通电源时,立即就开始工作,每次我必须打开遥控器后,伺服器才回复原位=接收机受到了干扰。先开控然后开接收机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的"滋滋"声=俗称抖舵。给舵机的质量有很大关系。
另外我的FLAP的伺服器在一接通电源时,立即就开始工作,每次我必须打开遥控器后,伺服器才回复原位=接收机受到了干扰。先开控然后开接收机电源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