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机翼龙装好了~~~设备还没上

楼主(2011-12-07):
三通艾特翼龙,换了四通垂尾,H飞控昨天也拿到了,就剩图传和一些地面设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热熔胶冬天是杀手 舵机一定要挖个坑

2,电机桨夹一定要换 金属挤压式桨夹 然后轴点上螺丝胶

3,双天的DC3插头很好 为何要换T插?

H控很NB 但是机械故障 一旦发生 神仙也不能返航了

望LZ三思

上将所言极是,这都是经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将所言极是,这都是经验啊

这是固定翼的第一架,很多都不懂,所以还要请各位老鸟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多谢提醒啊~~
1,你说的挖洞是挖穿吗?舵机镶在里面?
2,已经买了金属桨夹还没到
3,习惯了T插啊,所以焊成T了,不然电调要焊成香蕉~!我不知道双天香蕉很好,没用过香蕉

WELCOME
HERE'S MY SETUP

仅供参考 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WELCOME
HERE'S MY SETUP

仅供参考 祝爽飞~

多谢前辈啊,我这就去改,对了你的翼龙有正面照吗?

网友D:
又是一位直上FPV的选手!当心噢

楼主:
舵机位已更改为镶入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是一位直上FPV的选手!当心噢

还没上呢,之前一直玩450,550电直

网友E:
起落架还是需要加强,这样太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起落架还是需要加强,这样太悬了

你是说后起落架吗?

网友:
LS所言极是,改正就好,老左的翼龙队伍壮大了, 祝你爽飞成功!

楼主:
谢谢LS的,现在就是纠结滑跑起飞还是手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起落架还是需要加强,这样太悬了

翼龙原厂的起落架 很皮实 没有必要改成坦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