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尾巴不停的左右摇摆问题

楼主(2011-12-07):
我的450,尾巴总是不停的左右小幅度摇摆,降低了
陀螺仪
的感度还没解决,请问那里搞错了呢?

网友A:
尾巴是否顺滑
震动大不??

网友B:
同上,检查过顺滑,振动小就研究感度,再不行就怀疑设备去吧- -

网友C:
是什么配置?新手调机机是个问题,你要确认机械震动没问题吗?尾巴顺滑度怎么样??

网友D:
可能是尾推或尾桨夹虚位造成的。

网友E:
检查尾桨夹轴承

网友F(2012-10-01):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把球头拆下来,结果一加油门,尾舵机的舵臂左右摆动!!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陀螺仪是垃圾的RM6012

网友F:
换个尾舵机还是一样。

网友G:
换陀螺吧!

网友H:
我的机器也和你有同样的问题,慢摆不是很大,经我研究和锁尾舵机有关,我用的是GY650 锁尾换了一个就不摆了,再就是和机器电机转速也有点关系

网友I:
看看皮带松紧度是否合适了。

网友J(2013-01-14):
感度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