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的用法

楼主(2011-12-07):
在论坛里,大部分的说法是锂电池不要过放电,但在淘宝里卖电池时特别告诉你,锂电池要全充全放,说这种电池有记忆功能,不全充全放余下的点占电池的容量,对电池不好。所以有些搞不清,到底是不要过放电好还是全充全放好?请有经验的朋友说一下。谢谢。

网友:
锂电池不要过放,轻者减少寿命怀孕,重者当场死亡
镍镉电池的话每次都需要用完了再充满,这电池有记忆效应

网友:
胡说八道

“但在淘宝里卖电池时特别告诉你,锂电池要全充全放,说这种电池有记忆功能,不全充全放余下的点占电池的容量,对电池不好。”

那是,以前镍镉电池的特点。

网友:
同意楼上,"锂电池是肥皂泡,充多了会破;很少很少电时才充就腾不起来了"
锂电池没有记忆效应

网友:
用过的人都知道

楼主:
保护锂电池的方法有

1:千万不要短路电池,因为这样很可能会烧毁电池。

2:要对电池全充全放,就是说每次使用电池一定要把电池里面的电量用完在充电,每次充电一定要把电池充满在用。这是因为锂电池也有记忆性,如果不全充全放电池会记忆一定的电量,而这部分电量会占据电池一定的容量,而这部分电量是不可被利用的,这就使得一部分不能被用的电量占据一部分电池的容量,从而导致电池的容量减少。在有一块电池的寿命是又充电次数决定的。所以要充分利用每一次充电后的电量。

楼主:
上面的锂电池介绍是我从淘宝网上卖电池的店复制过来的,是不是有点误人。

网友:
这是淘宝店主的胡说八道

引用 楼主:
上面的锂电池介绍是我从淘宝网上卖电池的店复制过来的,是不是有点误人。

网友:
只要记住不过放,按3.8V保存就行了

网友:
那家店想让你电池尽快的废掉。

楼主:
我每次玩完量一下电压都是3.8v,3.9v,充满电是4.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