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E 问题 请大家指点

楼主(2011-12-07):
小弟想咨询下
550E 大家都用 多大的 电池
有3300   4600    5200     亚拓电池
在就是富丽3300   4400    5200
一直困扰我的问题     请大家指点

网友:
标题

用4000或5000多的,我用4000,但是有点头轻,最好5000的

网友A:
3300够飞悬停航线温柔3d,4600暴力3d,5200高手暴力3d,新手长时间悬停,机子会很重

楼主:
飞行时间上 能不说下    正常模式下3300   4600  5200 都多长时间

网友:
我现在练F3C,普通模式悬停10分钟下来还有3.7多,我是4000电池

楼主:
请问你用的是 那种4000的电池呀

网友:
我用JIM的

楼主:
那里可以买到 可不可以给一个连接呀
还有其他人  能给我点建议吗

网友:
我的550

用的  4000  和   4200的     4000  简单3D  3分半    4200   3分50秒

网友:
我用5000 35C,暴3 四分钟下来3.8,如果用4000的,飞机更轻盈好飞,就是时间短点

网友:
你去这里看看,我就用这种,很不错,悬停普通转速没定速可以十分钟,3D的话3分多吧,95%的转速,http://shop.m.taobao.com/shop/shop_index.htm?sid=af317af11a6041a1af4869d754585aec&shop_nick=ufqx6rv6tqW60A%3D%3D

网友B:
花牌4000毫安.亚拓5200毫安都在用。

网友:
3300可以飞 一般3D4分钟可以 5200有点重 4200-4600最合适。550对电池通吃啊 2600-6000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牌4000毫安.亚拓5200毫安都在用。

你用5200是亚拓的嘛   感觉怎么样  都说感觉头重

网友:
4200和5200的我都用,感觉5200的太重了,尽管平衡正好,但飞行时间只比4200的多出30秒左右,暴力不及4200的。建议上4200MAH 30C以上的,重心正好。

网友:
人家都说是花牌了,楼主还问:是亚拓的吗??伤不起啊,MM都看懂啦

网友:
在用花牌 和TP 3D 4分钟。普通的7分钟  动力上面TP比花牌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00够飞悬停航线温柔3d,4600暴力3d,5200高手暴力3d,新手长时间悬停,机子会很重

这个讲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