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看看这个步进电机多少伏供电和线序

楼主(2011-12-07):
请高手给看看,这个步进电机是什么参数,我实在找不出来,也帮我看看6个接线端是什么线序,如何接驱动

步进电机上唯一的标识

步进电机上唯一的标识

6个接线端

6个接线端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有两组线圈,每个线圈有一个中心抽头

网友:
使用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中间抽头不用,直接用两头,5560驱动,另一种用法有专用六线驱动器,这两种用法都不用确定线序,接反了就反转,没有别的危害。

网友:
楼上正解。按上图,如果接驱动器,就是1、3接A+、A-,4、6接B+、B-。相反转就1、3接A+、A-,4、6接B-、B+。

楼主:
非常谢谢,那驱动板哪里找呢?还有需要多高电压、多大电流的直流电源呢

网友:
上淘定上选二合一的六线驱动板,跟这个电机正好配,价格一个80元,也便宜,是咱们坛里的自己做的,我买了两个,能驱动4个电机。

网友:
电源选36V8A的开关电源就可以了。同时带三个电机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