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高手快来帮帮手

楼主(2011-12-07):
新手入飞越450PRO套装五,天七控!图中1接天地飞第一通道,图中2接第二通道,电调接第三通道,图中4接第四通道,图中5接第五通道,图中第6接第六通道!                       这样接正解吗?

如果是正确问题就来了,推油门时,电机动了,但三个十字盘舵机也跟着动,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十字盘要同步上升,不动的话他怎么起飞?

网友B:
  推油门时,电机动了,但三个十字盘舵机也跟着动~~  不动就惨了!!

网友C:
螺距油门同步.

楼主:
现时还有个问题?

请问怎样用三七控找各个舵机的中立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要同步上升,不动的话他怎么起飞?
谢谢! 我实在太新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油门时,电机动了,但三个十字盘舵机也跟着动~~  不动就惨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距油门同步.
谢谢!

网友:
多潜水几天你就什么都明白了!现在的深度还不够,只是头刚刚浸入过水面!

网友:
飞机都上了,赶紧恶补啊

网友:
你这样就敢上450了 ,有魄力
油门螺距混控,正常

网友:
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

网友:
哇, 看来你还要多学学啊

网友:
着什么急啊? 先把理论搞懂再上飞机也不迟

网友:
Lz小心,你现在的知识飞不了450,而且很危险,多潜水,找老鸟,切切!

网友:
各通道微调归零,辅助微调归零,拔掉电机线,上电,油门推到中间位置,这时各个舵机都处于中立点,重新安装舵臂,尽量于拉杆垂直
祝你爽飞
有时间可以去三国看看,那里的电直区,有不少好的置顶帖

网友:
LZ跟我一样,头脑发热一下子把450散件买回家来,才发觉潜水还不够深,于是乎边装边潜水,理论结合实践,祝你进步飞速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7117  首页装调机精华帖,供你参考,只要把那些帖子看懂学透,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D:
买什么都好 控要先买个好的

网友E:
找舵机中立点:先把舵机臂拆了,然后开遥控器,飞机通电〔要把主电机线拔了,这是调机必须的〕,对好频后再装舵机臂〔需要在3d模式下调整,油门拉杆在中间,大浆0度。油门拉杆最上与最下位置,大浆至少+-11度〕

网友F:
谢谢所有`教我,帮顶的朋友们

网友G:
油门螺距混控的,不然飞不起来,油门加大,正常三个斜盘舵机同时上升

网友H:
新手一上来就上450,有点悬啊,希望不要再出现什么见红的帖

网友I:
安全第一,先弄懂基本原理,遵守开机步骤,别贸然开机

网友J:
呵呵,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和LZ差不多
不要急慢慢来,多潜水多咨询搞清楚原理在组装。我是一个人飞刚开始用了差不多一个月才把JJ组装调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