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潜水1星期,鼓起勇气~配了一套450,请老鸟帮忙参考

楼主(2011-12-07):
空 机: 仿亚拓45O SPORT V3 450碳纤空机 带玻桨机头罩 RMB:329
陀螺仪
: 飞越 Tarot GY650 陀螺仪 TL2685 RMB:215
电 机: 花牌高性能无刷
电机
! H2836 3900KV 450暴力马达 RMB:108
电 调: 好盈Pentium(飞腾)-40A 无刷电调 450级暴力 RMB:138
舵机
: 超越辉盛MG90S CYS 9克金属齿轮舵机 450斜盘舵机 RMB:25*3
遥控: 天地飞7通最新版2.4G
遥控器
/天七WFT07 2.4G 双接收机 RMB:605
充电器
:飞科达原厂正品 IMAX B6 平衡充电器 RMB:148
电池
: 花牌标准型 11.1V 2200MAH 25C 3S1p 航模动力电池 RMB:105*2
加上其他小配件 预算2000左右。
本人刚入魔,就玩过双浆小4通小JJ,昨天买了个
模拟器
在努力学习。犹豫特别喜欢450,想先买回家动手装下。等模拟差不多了 就起飞!
希望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好像少个尾舵机啊

网友:
这个电机很耗电的

网友B:
是少个尾舵额·········看着还好吧,我的430废了后换的浩马特,买时候多留心,只要不被JS骗了就没事,不要被他们的所谓 高性能啊,原厂正品啊什么的给蒙蔽了············

网友:
标题
电池少了,至少3块,电池可以看下20c的,足够你玩了,工具买好点的,空机去买飞越的...

网友C:
空机换一个吧 斜盘还是别太省,看看大家都用什么就知道了

网友D:
电机和电调都有点小贵
空机反正是山寨的,就飞越吧
另外斜盘舵机建议md933或者北田2122.辉剩的不行,尾舵922也不错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非常感谢

网友E:
哪个彷亚托的机型 你最好多买几包零件。。。**。。。里面球头 螺丝都少好几个。。。

网友F:
呵呵,勇气可嘉

网友:
好盈Pentium(飞腾)-40A 无刷电调,换成好盈铂金40A吧,多几十块钱,但性能没得讲,以后你上6S动力都不用换,以后技术高了飞3D了还可以试试电调定速飞3D
斜盘和锁尾就用恒吉MD933+922套装吧
电机可以用浩马特HD2835H,比花牌便宜些,动力一样足
B6就选90多元的山寨算了,正品和山寨差不多的德行
花牌2块电池少了,起码也得4块才够
除了上面那些,其它的都还蛮合理

网友G:
多准备点主轴、横轴、大桨、脚架、舵臂、连杆等易损件吧

网友H:
尾舵机换成DS520的就很好,

网友I:
舵机还是不要太省,换成260MG加侧板。耐炸很适合新手。。。。电调建议用好盈铂金40a 电机浩马特6s电机,,,,电池直接上6s免得以后会后悔当初没有配6s的动力,而手头3s电池一大堆。

网友I:
尾舵能收个FUTABa 9257最好,,,新手还是不要太省了。不省心的机机,光调机,和莫名其妙的炸机都能把人搞烦

网友J:
北田的2212作为斜盘还是相当给力的,价格也不贵,65元左右一个
锁尾收个DS520就OK
每天逛二手区都会有新的发现

网友K:
哈哈,看来高手说的都要换哦。

网友L:
多个电池一次可以练久点

网友M:
尾舵FUTABa 9257

网友N:
建议舵机换成933和922,空机换成飞越的,300多块钱的,实在无法保证不射桨。。。。。这个是要死人的。
有副翼的450,机械部分一定要买好的,否则根本飞不爽,会严重打击积极性,建议上飞越的空机。当然,如果有人帮忙调机,直接上无副翼会更容易上手。
我的山寨450PRO,尾巴一直有问题,静态检查完全正常,起飞后切IDEL就金鱼尾,旋翼头反应滞后,换控也不行,最后换了原装亚拓的,完全不同的手感,仔细对比发现是机械部分精度问题。害得我差点退魔。。。。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redirect ... o=lastpost#lastpost

看看新手该干嘛再说吧
别先入了再说,后患无穷,等出机

网友(2012-03-15):
引用 网友I:
舵机还是不要太省,换成260MG加侧板。耐炸很适合新手。。。。电调建议用好盈铂金40a  电机浩马特6s电机,,,,电池直接上6s免得以后会后悔当初没有配6s的动力,而手头3s电池一大堆。

我觉得前面电池3S,6S都一样。只是飞四面悬停、航线等初级动作。等会飞3D了,这些电池也都差不多完蛋了。。前期还可以节约点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