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诺娃450 ~~~ 描绘启动! 【08/ 12】

楼主(2011-12-08):
为迎接新机*INNOVA 450   开始打造小部件和备件~~

网友:
这都是些啥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些东西在450上只是画蛇添足,不过有足的蛇通常会变成心目中的龙.

完全同意。。

网友:
碳拉杄没虚位,但万一炸机尾舵就惨喽

网友:
碳纤拉杆导轨,应该不需要用的

网友:
哇,好靓啊!!!!

网友:
阳台胸的美丽灰机。他己经不会因人为问题炸机了

网友:
我的冰人碳尾拉杆在30%--40%油门的时候有严重的共振!整条拉杆成虚影。油门再往上就没事。

网友:
这个东西……没啥必要吧,那么一点变形感受不出来吧?

网友:
这个是JR的???适用多少直径的碳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某个位置加上固定环或者扶手把持! 即可消除共振!  手里550的固定环就不能太靠后~~

楼主:
回复 网友C:

  ALZ  450 PS 尾舵控制连杆头  适合3毫米碳杆 ~

网友:
这绝对是玩到一定境界的体现,普通人到不了这个高度。。。。。。在微观上都这么在意,整体上绝对差不了。
好精致的东东。。。。。

网友:
 好吧,我沉思了10秒后终于知道这些东西是干嘛的了
 一个小小的疑问,舵机臂的运动方式是摆动,杆是滑动,这不会导致导轨与杆摩擦太大么?而且有可能在舵机臂与杆垂直时卡住?
 没见过6通J,说得不对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