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桨正着装和反着装的问题

楼主(2011-12-08):
买回来的螺旋桨安装是不是有正反之分,比如我正着装,让电机顺时针转,产生向前的推力;反着装,让电机逆时针转动,也产生向前的推力。请问在相同电机,相同转速的情况下,这两个推力是不是相同的?

网友:
凸面朝飞行方向 攻角为正  记住这2点就可以了 不管什么桨

网友:
正反桨推力相同

网友:
你的推论有问题

引用 楼主:
买回来的螺旋桨安装是不是有正反之分,比如我正着装,让电机顺时针转,产生向前的推力;反着装,让电机逆时针转动,也产生向前的推力。请问在相同电机,相同转速的情况下,这两个推力是不是相同的?

“正着装,让电机顺时针转,产生向前的推力;反着装,让电机逆时针转动,也产生向前的推力。”——你试试看,产生力的方向也反了。
“正着装,让电机顺时针转”——是拉进式;
“反着装,让电机逆时针转动”——做成推进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