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直升机油门保护机构

楼主(2011-12-08):
昨天测试600NSP的时候突然发现二合一开关有接触不好的情况、 出现供电突然中断、联想到朋友一架京商50飞丢也是因为没电、 就做了如下测试、将飞机启动后模拟断电状况、发现油门居然保持在最后油门状态  、这是很恐怖的状态啊、于是做了一个简易的油门保护器、能在飞机断电的情况下将油门降到最低、使发动机熄火。这个问题应该由发动机厂家出面解决的、在发动机上做一个小小的改进就能做到、这样飞机在最危险的断电状态也能把发动机熄火、将危险降到最低点、强烈要求厂家改进发动机油门结构、增加油门保护回零机构 、这个简单的问题对于厂家来说不难解决的。

网友:
是做个弹簧顶住油门吗?舵机断电后弹簧把油门顶到最低点?

网友A:
玩油车的基本都有用保险弹簧,因为是推拉式的化油器,很简单。
如果关控,弹簧就把化油器拉到怠速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油车的基本都有用保险弹簧,因为是推拉式的化油器,很简单。
如果关控,弹簧就把化油器拉到怠速位置。

不是关控状态哦、是接收机和舵机断电、必须靠外力才能使油门复位至0点、想想直升机空中断电、油门很大的话后果很严重的、

网友:
皮筋质量咋样?现在冬天,什么东西都脆……

网友B:
加个弹簧可以解决  感觉有点伤舵机`

网友:
舵机会一直处于工作状态,不太好,一直有负载

网友:
非常好解決,電磁開關加彈簧。

网友:
我两台油机都吃过电子设备掉电的苦了

网友:
橡皮筋..飛上天不到半分鐘就自動斷了
當然,彈簧最好
都用到ds620 拉油門..吃點力沒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个弹簧可以解决  感觉有点伤舵机`

没事,除了油门舵机,其它那个不是一直吃着力

网友:
这个想法好,本人上次电池飞着掉了,结果飞机失控,还好撞东西炸了,要不然就冲人群了。。。。。。

楼主:
今天试了下、皮筋没断、好用、

网友C:
在油路上接上一个自动洗衣机的进水阀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油路上接上一个自动洗衣机的进水阀就OK了

   搞个6V电磁阀也可以

网友:
说正经的吧,到汽配市场买一个日本丰田车的冷气提速控制阀。它的体积小,工作电压为12V,电磁阀是通过开关真空管来控制提速机构的。阀管得两端和直机油管的大小相当。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橡皮筋拉的动风门,但拉动舵机了吗

网友E:
620舵机没电的时候很轻松就能拉动的、已经测试过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学习了

网友F:
可以学学车模上的做法,油门拉杆和舵机臂之间是滑动的,通过弹簧来固定之间的位置,一旦掉电,弹簧会把舵机拉会怠速位置

网友G:
以油機的震動, 像皮圈頂不了多久的.
不過斷電斷油路這見意更好

网友H:
学习了 好想法~

网友I:
橡皮筋好容易断的

网友J:
还是弄到空中不断电的好,空中不断电也不是很难
1:先做好电池的功夫,接收电一定不用那些细线的电池,我的都是自已组的,用的14AWG的线,断电是不可能的
2:BEC部分,我的飞机现在都没有BEC,或是用个好的BEC都没问题
3:插头处理,我的全部插上后上黄胶
4,电子设备要好,别空中程序氏了,再有电也没用

网友K(2012-01-08):
请问楼上的,黄胶是什么胶?从哪里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