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CPX神秘瘫痪了。

楼主(2011-12-08):
已更换2mm实心尾管,7mm尾电机,怕短路用的是细胶皮电线接线,飞了几天。
目前的情况是尾巴突然不动了,主板没有烧焦痕迹。
把尾巴拆下来,插到九鹰260的板子上会转。
之前一段时间出现过对频困难,症状是对频后推油门主旋翼转个30度左右就不动了,再推油门也不动,舵机正常,多对频几次就恢复正常。
飞机已寄回卖家,换了个mos管,尾巴依然不动。
求专家会诊

网友:
肯定是板子的事了,这个比较麻烦,貌似只有返厂

对了,检查下是不是电池接触不良,我的九鸟出现过,转一下就不转了,是电池接触不好,触点氧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是电池的问题,舵机会动啊

网友B:
舵机动,主电机会动吗?还是只有尾电机不动

网友:
检查电源线有无松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动,主电机会动吗?还是只有尾电机不动

现在主电机会动,舵机会动,就尾电机不动。
飞机已经寄给卖家了,换了MOS管,问题依旧,目前飞机还在卖家那里。
种种迹象基本可以排除:尾电机报废的问题,插260板子上会转;电源线问题,舵机从头到尾都能动,主电机原来开机推油门动一下不动,尾电机不动后主电机倒是正常了,换了电池依旧;MOS管的问题,换了管子问题依旧。
比较棘手,往乐观方面想,天线虚焊了;惨一点的话,自举电容失效导致自举电压不正常烧板子了;再惨一点,主控芯片挂了...

网友C:
为什么不先换个尾马达试试?尾马达是消耗品炸几次就要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先换个尾马达试试?尾马达是消耗品炸几次就要换啊。

参见6楼,因为尾马达问题已经排除了

网友:
为自己找到一个好借口上V2
或者换V2的主板

网友:
你自己焊的线虚了吧,不过主板问题更有可能

网友:
用万用表测mos管是否正常,确认是否主版问题

网友D:
和我买的话就寄回来,不行就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我买的话就寄回来,不行就换新的
这服务态度真赞,当时在TB另一家苏州的卖家买的,目前卖家还在想办法维修,态度还算积极,等下文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服务态度真赞,当时在TB另一家苏州的卖家买的,目前卖家还在想办法维修,态度还算积极,等下文
你好 主板 我帮你换新了一块全新的    调整一下机器 一会就给你寄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 主板 我帮你换新了一块全新的    调整一下机器 一会就给你寄出

非常感谢,真是感人的一幕,催人泪下啊!

网友F:
LZ的卖家真不错,没找借口推托,这样的商家已不多了,请PM个地址我去看看这店铺。

网友:
回复 网友D:

PM你得淘宝店址给我,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的卖家真不错,没找借口推托,这样的商家已不多了,请PM个地址我去看看这店铺。

挺好找的,丅B上苏州卖mcpx的,旺旺是个QQ号。

地址已p。

网友:
 顶卖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我买的话就寄回来,不行就换新的

老田你又来了 哈哈
上次有个买家过了几天对频说有问题 我二话没说直接给别人换了一架飞机
虽然他的主板上用黑笔标了"47"  我卖的飞机从来没有标号的
卖MCPX的都还是不错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好 主板 我帮你换新了一块全新的    调整一下机器 一会就给你寄出

是的 个人卖模型 分享大于盈利的
一块新的主板你要卖好几架飞机了
其实主要也就是三合一 别的部件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服务态度还是不错的,貌似卖mcpx的都好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 个人卖模型 分享大于盈利的
一块新的主板你要卖好几架飞机了
其实主要也就是三合一 别的部件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是该有的态度

网友:
还是mcpx好tmd亚拓,100s坏了板差不多两个月还没有修回来。想开骂了,还好100s是儿子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香港代理,有坏就寄美国换新的…

谁都一样免费寄回去的,你没看到这个商家是自己换主板么,美国不会因为你说主板有问题就给你寄个新主板吧
这种情况谁都会碰到,发生在自己这边就麻烦了,当时桨夹出问题的时候,你是给别人换新飞机吗?还不是桨夹
美国直接可以整个飞机退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就要看你和美国官方这边的关系了,从二月到现在我这边拿了超过800台mCP X,只要我说要一样东西他们如果有货也会马上发DHL过来… 你也可以翻看5imx的纪录,我想我对mCP X带来中 国模坛应该也有一定影响力吧…

哈哈 还是你厉害 卖了800台 一个月平均差不多100台
不否认且欣赏你在MCPX上的执着 但是我相信东西一样的情况下 永远有影响力的只是你的价格

网友:
mcpx机器很好,买家也都很好,大家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