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的基本知识、加密狗的介绍和选择

楼主(2011-12-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果然业内人士,对模拟器也这么了解

知识贴,顶!

网友:
Super SimX 系列的是支持G5.5的,并且可以在官网激活,网上升级。

网友:
感谢模拟器的普及知识贴

网友:
刚入了SM600,新手练习应该够用了吧,虚拟软件其实没必要一味求最新版吧

网友:
sm600做工很差,摇杆很快就磨损了,精度控制下降(虽然本身就没什么精度控制手感)。我的sm600用了一段时间,开始抖了。

网友:
 求“借用”求破解

网友A:
玩G5和凤凰3的,或者成为9合一 `````````````````
这个昨天淘宝收到了 本想买来用天6II玩凤凰的,软件是装上了,  可是最要命的是凤凰,和G5那两个档位是电脑认不出硬件的,狗的工作蓝灯不亮!xtr和aerofly就正常电脑认得出 工作蓝灯也亮,能玩,   排除系统问题 机器问题,因为我把家的,公司的电脑都试过了,xp,win7都用  ,全一样的问题  ,请问LZ或各位高手查看下是什么问题,是不是硬件问题,好让我和商家换,现在商家不认是硬件问题,说我没设置好···所有小弟特来这里问问各位!谢谢

XTR

XTR

G4

G4

Aerofly

Aerofly

phoenixrc

phoenixrc

网友:
carlobox系列的,无论大、小,都是可以玩正版G5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447720495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G5和凤凰3的,或者成为9合一 `````````````````
这个昨天淘宝收到了 本想买来用天6II玩凤凰的,软件是装上了,  可是最要命的是凤凰,和G5那两个档位是电脑认不出硬件的,狗的工作蓝灯不亮!xtr和aerofly就正常电 ...

这种多合一的模拟器好像有个控制台软件的,要在里面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G5和凤凰3的,或者成为9合一 `````````````````
这个昨天淘宝收到了 本想买来用天6II玩凤凰的,软件是装上了,  可是最要命的是凤凰,和G5那两个档位是电脑认不出硬件的,狗的工作蓝灯不亮!xtr和aerofly就正常电 ...

2:控制台程序一定要安装,把usb上打到xtr挡后 蓝灯亮 然后通过控制台 点右键 选择切换不同模拟软件。

网友(2012-03-15):
引用 网友A:
玩G5和凤凰3的,或者成为9合一 `````````````````
这个昨天淘宝收到了 本想买来用天6II玩凤凰的,软件是装上了,  可是最要命的是凤凰,和G5那两个档位是电脑认不出硬件的,狗的工作蓝灯不亮!xtr和aerofly就正常电 ...

你遇到的问题和我一模一样,连处理方法都一样。不同的是,我直接找到商家(在同一个城市,离得也不远),在他电脑上试了一遍,也是凤凰和G不工作,没二话退了。
你要么让商家退,要么就再买个凤凰和G二合一的那种,模拟器不用那么多种,从我自己使用的经验来讲,个人认为就凤凰一种足以(我玩电直),真的是足够足够。如果贪多什么都要,最后就算都管用,我保证除凤凰外,其他你也就是用个一两次就扔那儿了

网友:
谢谢楼主,果然内行,学习了,顶一个!

网友:
我的解密狗不小心掉地上就不行了, 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