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改95元F3A,重心调好后电池正好在座舱盖正下方

楼主(2011-12-08):
95元F3A到手后,发现确实重心不对,只有动大手术,把机生装机翼的切口往后切3CM,把机翼往后装,切掉得部分用以块泡沫来补。
涂装是用自喷漆。

楼主:
重心调好后电池位置

重心调好后电池位置

重心调好后电池位置

重心调好后电池位置

网友:
这个,工程太大了吧,未免有点杀鸡取卵。这个F3A 确实重心不合适。我是这样调的,用450电池 3S  2200MAH ,然后驾驶仓往前挖一点点,把电池塞进去一点。这样既可以更好地固定电池,重心也往前。

网友:
嘎嘎,这是我见到调节重心最笨的办法

网友:
 把機機攪成這個樣子,看到都覺得很心痛

网友:
 这改动后感觉的不像F3A了 不如用2200电池 或者你用1300电池前面再加个南孚干电池配下重啊

网友:
 这方法  都改动的 机子本身的构造了,说难听点,有点笨的方法了。一般都是 电池仓内 往电机方向 掏空一点  然后把3S 2200的电池  往前面放一点  重心就可以了

网友:
把主翼后移来调整重心使重心后移的同时还会使尾力臂变短了,导致升降和垂直尾翼的舵效降低了!要注意啊!!
工作量也有点大了!!

网友:
俺是在电机后面绕了50克保险丝.

网友:
尾轮装在方向舵面上实在是欠妥,飞机落地几次后,舵面就会被扯掉的,小心!!!

蛮有趣的改造,主翼后移后,飞起来感觉如何? 说来听听,分享一下

其实最简单的方式是直接使用3S/2200,电池舱前面挖空,锂电往前装,然后电机推力线往下往右就可以完全消除头轻的问题,飞机冲场低空直线飞行没问题

网友A:
飞机的重心根本就没错。。。。感觉重心不对的师傅们是不是没把它当F3A?2200毫安30C的电池,加上一个30E用的电机,重心就在说明书上说的碳杆靠前一厘米的地方!用拉力小于一千克,电池小于2000毫安的配置装机那是F3P的配置。装好后飞机重量800克,拉力1.5千克。才能飞出F3A的姿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机的重心根本就没错。。。。感觉重心不对的师傅们是不是没把它当F3A?2200毫安30C的电池,加上一个30E用的电机,重心就在说明书上说的碳杆靠前一厘米的地方!用拉力小于一千克,电池小于2000毫安的配置装机那是F3P ...

同意!!!!!!!!

网友:
我用2212+2200,重心不管它,在碳杆以后一点点,有点偏后了。不过飞行中也没觉得什么。毕竟不能要求像飘飘那样稳。操控还是蛮跟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