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排列一下哪种无副翼系统最接近有副翼手感?

楼主(2011-12-08):
有谁能给各种无副翼系统排下位吗?
像V8.XYZ.EBAR.3GX.MB等各位三轴哪个最接近有副翼手感?哪个第二哪个第三?………

网友:
v8和CGY750

网友A:
折腾啊,既然上无副翼又要有副翼的手感,上无副翼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
cgy750我的最爱~

网友:
很多人都会说V8的.可惜我没有.只有M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腾啊,既然上无副翼又要有副翼的手感,上无副翼还有什么意义

说得经典!

网友B:
无副翼就是无副翼。。用飞有副翼的手法也飞不出无副翼的效果。。既然上了无副翼就要用无副翼的手法飞才有意思。。

楼主:
因为有朋友用过3G ,说3G手感很怪!把飞机拉垂直后放开摇杆飞机会自己向前平一下!不会像有副翼那样保持姿态!

网友:
VBAR
不知道很多人说的有副翼手感是什么?自我感觉无副翼与有副翼系统区别最大的就是反应速度,以前飞mb2.0的时候总感觉有些延迟,并且自旋动作时候转速不均匀,换了vbar以后就没有这种感觉了,而且vbar的自旋补偿做的非常到位,自旋很多圈飞机不会倒,同时自旋速度非常均匀。

网友:
回复 网友B:

飞有副翼的习惯了,突然换个无副翼的感觉飞机很难控制,太灵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因为有朋友用过3G ,说3G手感很怪!把飞机拉垂直后放开摇杆飞机会自己向前平一下!不会像有副翼那样保持姿态!  无副翼平衡系统的作用就是机身自稳,就和陀螺仪尾舵机不停的工作,自动锁尾的道理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本人用的3GX,因为是新手,以前练习的有副翼机。就按照千红的一个帖子的介绍把3GX软件设置参数做了调整,调整后感觉手感比较接近有副翼的鸡鸡了,比原软件默认的设置要好飞和容易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副翼就是无副翼。。用飞有副翼的手法也飞不出无副翼的效果。。既然上了无副翼就要用无副翼的手法飞才有意思。。

网友:
标题

只要飞的好就行,管它什么系统

网友:
有副翼,无副翼,飞好就行,至于手感,飞不好,都是空谈

网友:
以前飞过1个星期450+3G,感觉太怪了,飞机来个俯冲,飞机有时会给你调整成平飞。今天把新进的minV8i换到450上,很好飞。决定450也上V8了。我一直都是飞有副翼的,换上无副翼,灵活不是问题,就是千万不能手感和飞机姿态和有副翼区别太大。区别大了,就等于换手一样,重新适应。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千红大师在介绍3GX1.2版时,有提到调节手感和机体灵活度的设置方法(用电脑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