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 super到手,我也发帖纪个念

楼主(2011-12-08):
犹豫再三,不再纠结,赌一把RP,就投身FUTABA阵营了
这控不贵,外观合意,通道够用,就看电位器和屏幕用多久了
之前的HITEC OPTIC6蹂躏多年一直坚挺啊,棒子难得做个好货
下面上图

拆开改改手感软硬度

拆开改改手感软硬度

不拆不是我的性格啊

不拆不是我的性格啊

包硅胶管,是船用的水冷管

包硅胶管,是船用的水冷管

网友:
嗯 好 米呱手

网友:
原生美国手,是水货吗?
另外楼主建议重新拆装摇杆部分,工人组装马虎,详情可以看我的贴

楼主:
舟山千岛模型的货,贴了封的
你的水货是值不能在双叶保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舟山千岛模型的货,贴了封的
你的水货是值不能在双叶保的吧?

我蛋疼,出掉水货买行货,上海双天的行货,在左下角有封贴的
反正有保修卡的就是行货了

楼主:
没有保修卡

网友:
T8FG用了真能翻3D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保修卡

兄弟打击一下,行货是有图这个东西的,写着“futaba 撕毁无效”
然后有保修卡,有店铺的签名
水货的话是没保修的且去北京维修的话进门就要400¥,要不就去日本,但是……
如果卖家是和你说行货的话,可以退货了

网友:
14条通道,当然够用啦!

网友:
噢噢,看到保修贴了,不好意思啊
另外建议用透明胶包起来,毕竟这个地方手经常碰,很容易掉

网友:
好控..

见不得把控上贴得花里胡哨的

网友A:
软件版本是4.1么?

网友:
好控,就是那外观可以说前无古人的丑,Futaba的外形设计倒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版本是4.1么?

你的是多少我的3.0

楼主:
我的控已经拆开了,易碎贴碎了
我所有的东西都贴得很花,就是想以示区别

网友:
请楼主明鉴我的是什么控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东东做的开关套套?

网友:
同问   开关都套的什么

网友:
好明显是油管

楼主:
我买的是电船用的水冷管,没玩过油的,估计油管也是这种硅胶管吧?
今天终于把T8FG装机了,一开始上电,油门是反向的,电调进入了设置模式,这时我打开了舵机测试界面,选择的moving,所有通道开始两极测试,只听见电调的油门行程设定成功声!然后疯狂的转起来了!我早就预料有可能会有这种状况发生,之前就把大浆拆了,我一把抓住尾管,赶紧拔电池,还好没有伤人,放在尾桨下的说明书被尾桨绞烂了
随后拔掉电机线,边看破烂的说明书边设置,很快就把斜盘混控设置好了,还有螺距和油门曲线
接着就是重要的一步,我之所以升级多通道控的原因,需要一个六通道以外的通道来控制拉烟的点火器
把七通道设置成AUX1,先用RS控制,然后又改到了SH,控上唯一的回弹开关,这样可以拨一下点火,不需要手动复位了
研究了半天,设置了半天,控里的功能估计用到不到十分之一,FUTABA的控,真爽!
尽管设置比较复杂繁琐,但是功能足够强大,我的HITEC6功能就很强了,混控功能很多,和T8FG比起来也是小巫见大巫,不过好在设置非常简单方便,如果不是需要六通道以上的话,还是个非常值得推荐的好控:loveliness:

网友:
sh是什么东西?只有ls rs ld rd  4只东西啊

网友:
等dx7s,是轴承滴。

网友:
好整洁的桌面,自叹不如啊

楼主:
SH 右上角那个长柄的回弹拨杆啊,这个当fair控制 拨一下就点火,拉烟或者火 箭弹都行,再买个多路顺序点火器

网友:
标题

hitec6和t8fg我都有,都是好控,hitec6改了飞梦的收发,接收便宜飞便宜的飞机,玩车船。小8飞滑翔机,直升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样一样的啊
我的HITEC6几年前就用飞梦2.4G套装了,那时还是V1.2版本的,堵塞现象很麻烦
后来出V3的,又换了套V3,主要就是飞梦接收便宜啊
现在飞一般的固定翼用H6,直机和喜爱的机就用T8
车船先也是用H6的,不顺手,搞了把GT3B,配了四个接收,够用了

V3发射模块

V3发射模块

V1.2模块,退役了

V1.2模块,退役了

各种飞梦

各种飞梦

大小通吃

大小通吃

网友C:
我马上准备入手T8FG,但是看楼主拆开后,里面就几块板子就2600大米,心里觉得怎么也不值这个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马上准备入手T8FG,但是看楼主拆开后,里面就几块板子就2600大米,心里觉得怎么也不值这个价吧

iphone里面的板子更少。

楼主:
你要是买一个来把玩研究一番,会觉得很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马上准备入手T8FG,但是看楼主拆开后,里面就几块板子就2600大米,心里觉得怎么也不值这个价吧

这几块板子当然不值2600, 这里面有700是接收机的那块板子
这几块只值1900

网友:
FUTABA值钱的就在软件上

网友:
我的也是H6 只不过是小屏幕版本的 改了飞梦V3  炸鸡不断啊

网友:
LZ开关上套的管子跟我的配色正相反  哈哈

网友:
楼主原来是不是想入DX8的?!

楼主:
是滴呀 猛的pass掉了DX8,毅然入了T8FGS

网友:
我的都是T8FG,但不知道为什么要在开关上套上管子,有人可以答我吗?,谢谢

网友D:
再镶些钻石画龙点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