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谁帮忙介绍一款质量好一点的套机

楼主(2011-12-08):
两年前玩过450电直,就玩到对尾旋停后来应各种原因没玩了,,目前又中毒油直,哪位大哥帮忙推荐一款质量稍好的套机,到手极飞的。不要太大500就差不多了,

网友A:
还没吃够到手飞的苦么?

网友:
不要到手飞,那是到手炸

网友B:
如果你之前有经验,建议你买零件自己装。

网友C:
最好找附近的玩航模一定时间的人先学习和交流。一个人玩要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D:
套机多少都有问题的,就算亚拓的,2年前的新春版,600电调烧掉是最常见的,亚拓的舵机出了450级别的,其他的都不错

网友E:
飞越的套机

网友F:
楼主说的是卖家组装好的套机。到手飞的。那只能买便宜的风神cf了,然后让卖家把陀螺仪换成520,这个少有假货,尾舵换9254,遥控器换dsx7,这样足够你飞起来了

网友G:
套机还是亚拓吧,虽然我对亚拓不感冒,但是选择套机的话,还是亚拓好些,市场上的套机真的很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