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 倒飞问题 。

楼主(2011-12-08):
911 这小电直可以通过反装桨来实现倒飞吗?

网友A:
不知道,等我的911回來測試看看

网友B:
自己动手试试,成功再发帖。

网友C:
 自260倒飞 又掀起伟哥倒飞潮

网友D:
和九鸟一样的玩意,应该可以

网友E:
lama都可以倒飞的!

网友F: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G:
911 这小电直可以通过反装桨来实现倒飞吗?
可以的。
可以换小双桨的B桨,
或用原装桨反装后再把主电机接线对调。
加上把尾电机向相反方向反装(这很难,502太紧了)。
用手捉著脚架就可以爽倒飞了
.....更不用怕炸机。
但如果用V911的哥哥250级FX-059改倒飞就简单多了。
盒子内已附原装B桨,
再把尾巴松几颗缧丝反转装就行了。
陈伯

网友H(2012-01-15):
顶 *^o^* 菜鸟study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