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螺距不给力,电机呦呦呦响,是不是电池不行了!

楼主(2011-12-08):
瞬间急推油门大螺距,动力疲软,
电机
呦呦呦响,是不是
电池
不行了!求解,ace25c的50多起落了。自换完凤凰电调起就是如此,现在越来越明显了。电机是450MX

网友A:
 马达轴承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轴承没坏呀,应该是电池或者电调的问题

网友B:
电机、电调热不?热的话 减小电机齿,不热就应该电池不行了,还有换电调后,油门重设行程了吗

网友C:
电机的问题吧 你换个电机看看

网友D:
电池不行了。。。跟我现在的情况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