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螺距 电机转速问题

楼主(2011-12-08):
1、我的425中间螺距-3、5、9度,油门要超过1/2以后才能悬停,齿轮配置前大齿50T,单向19T,电机齿14T,电机1450KV豹子,是否应该换15T的电机齿。
2、说明书上说螺距是-3、+3、+8,这样飞起来很软。
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建议螺距曲线全部默认中点0两头正负最大,这样的好处是3D不需要重新适应,所以你说的半油门悬停其实不太好
另外14T足够
转速不需要太高,伤鸡伤身费神耗电

楼主:
谢谢楼上,但我不飞3D,我想问航线模式下的螺距多少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但我不飞3D,我想问航线模式下的螺距多少合适
如果打算以后3d 就按照我上面说的吧,如果千年航线,那就负4到正10一条直线,另外请记得航线很多时候要负螺距来稳定和抗风和刹车,所以还是建议默认正负最大值一条直线

楼主:
好的,多谢了

楼主:
另外问一下,说明书13页上普通模式-3、+3、+8不对吗?飞起来软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问一下,说明书13页上普通模式-3、+3、+8不对吗?飞起来软软的
说明书就无视吧,泰世的说明书很多地方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