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飞翼进行到底--挑战动力极限

楼主(2011-12-08):
上个月做了一架1700的飞翼,效果不错。  三栖模迷 问我能不能研究下德版飞翼为什么可以滑翔那么久。
这个问题一直在萦绕在我脑中,并且下决心要做一架性能优异的飞翼出来。

找了大量相关的贴子研究,查找资料。。可惜能找到的和飞翼相关的资料非常的少。 只好参考滑翔机,然后通过试制--改进--试制--改进的方法来做了。

首架试验机打算做成 翼展1200MM,展弦比7,重量300g左右,翱翔AX1806N电机,2S1000mah电池

还是采用泡沫+轻木硬质蒙皮的工艺。 再下一架打算试试玻璃钢工艺。

楼主:
先来个小插曲----神马数控切割都是浮云,,手工照样切出漂亮的机翼。。

很多少都在问怎样才能热切割好机翼,,我以前也走过不少弯路,最后发扬艰苦奋斗,丰衣足食的精神,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热切割,基本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难题。

网友A:
比较关心楼主打算采用什么翼型~

楼主:
奇怪,图片怎么传不上来。

楼主:
两边的红色木条是可以转动的,可以方便地调节电热丝和桌面的高度,
电热丝用弹簧张紧。

楼主:
调节电热丝两边的高度,与肋片后缘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关心楼主打算采用什么翼型~

先试下S3021

楼主:
然后接通电源,贴紧桌面轻轻地将泡沫推过去就可以了。只要注意推的时候,两边的速度,使之同进同出就可以了。因为不用去担心别的事情,所以同进同出是很好控制的。

楼主:
漂亮的机翼   打磨都可以省了。

楼主:
这次特意到打印了翼型哦,,按我以前的习惯,都是把纸贴在显示器上描下来的。

楼主:
切出陀机的位置。,近量地靠前,

反面补上。

楼主:
挖好的电池仓

楼主:
埋碳杆的位置,3MM的。

本来不用碳杆强度也是够的。用了心安一点。

楼主:
今天发图有点怪呀,顺序总是反了。

楼主:
摆下设备看看。

楼主:
开始蒙轻木板,,原则是先蒙平直的地方,再蒙曲面。

楼主:
重量还是满意的。

网友:
等试飞视频

楼主:
给副翼加两个肋片和梁。

楼主:
开始蒙皮。。。

熨衣服用的熨斗,超市里面最便宜的那种。可以调节温度,很好用。

楼主:
先从边开始,用低温把蒙皮四边粘上。

楼主:
用高温绷紧蒙皮。

楼主:
安装设备。

楼主:
机仓盖。。没找到合适的塑料板,只好用硬纸板。

网友:
感觉应该做玻璃钢的好点~~

网友:
不错!期待试飞视屏

网友:
做得非常漂亮!

网友B:
是不是可以直接玻璃布然后上环氧胶呢    我见dlg就是泡沫芯  然后碳布刷环氧

楼主:
带电池的重量。。电机座没找到合适的铝片,做的比较粗糙。

翱翔AX1806说是有350g拉力,那推重比过1了,应该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可以直接玻璃布然后上环氧胶呢    我见dlg就是泡沫芯  然后碳布刷环氧

可以,这也是一种做玻璃钢机翼的方法。只是比做空心的要重一点点。下一架就打算这么做。

楼主:
只差翼尖了。  翼尖怎么做还在纠结中,

网友:
楼主手工很牛啊

网友:
漂亮,期待飞行视频~

楼主:
人气不行呀,,,明天再接着做。。

网友:
顶一个,好手艺

网友C:
想知道用的什么胶。

网友:
 好手艺,lz赶紧上图纸,上视频,等着,期待首飞性能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用的什么胶。

就是普通的粘木头的乳胶,

网友D:
建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把木片的接缝相互错开。尤其是靠近中线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把木片的接缝相互错开。尤其是靠近中线的部分。

这个建议不错,我还真没想到。我是在接缝处再粘了一块木板来补强的。

楼主:
今天做了翼尖。 不怎么满意,

楼主:
一样的是用轻木包泡沫的办法

楼主:
粘到翼尖,,总感觉不够牢固,得想个什么办法加强一下。

楼主:
用轻木削了三个小块,,

网友:
还真复杂

楼主:
粘在机头,和翼尖下面。降落的时候起一点保护做用。

楼主:
大功告成啦。

网友:
保护块用碳纤片就可以了。用碳纤条裁一条,斜伸出去外面就行。轻木片有点影响空气动力。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人气不行呀,,,明天再接着做。。

我顶你。
我喜欢飞翼,但是不会飞,手里有山寨凤凰两架,第一架试飞失败了。现在修好了还没试,心里没底了。翼展960mm机长700mm 我用2208KV2600 5030桨3S2200失败了,又换了2212KV1400 8060桨还是不行。不知道是我装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重心都调了好几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顶你。
我喜欢飞翼,但是不会飞,手里有山寨凤凰两架,第一架试飞失败了。现在修好了还没试,心里没底了。翼展960mm机长700mm 我用2208KV2600 5030桨3S2200失败了,又换了2212KV1400 8060桨还是不行。不知道是我 ...

你这两个配置都是合适的,不知道试飞失败的现象是什么呢?重心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起飞前必须调整到大致正确。对新手来说,飞后推机还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桨装反。你可以再检查一下桨的安装方向,记住有字的一面应该始终朝向飞机前进的方向。

网友:
有没有视屏教程还有图纸就更好了有图纸麻烦123778630@qq.com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两个配置都是合适的,不知道试飞失败的现象是什么呢?重心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起飞前必须调整到大致正确。对新手来说,飞后推机还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桨装反。你可以再检查一下桨的安装方向,记住有字的一 ...

谢谢指点,明天再试!

网友(2012-05-31):
爽飞视频那里有

网友:
祝首飞成功!

网友:
问下是EPS的泡沫材料做的吗?翼根厚度多大?翼根翼尖尺寸多大?后掠角多大?翼尖的处理能够稳定飞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