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金鱼尾,循环螺距调大十字盘下面干涉主轴

楼主(2011-12-08):
x2金鱼尾,有没有彻底解决的办法,
还有就是循环螺距调大十字盘下面干涉主轴如何处理啊

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x2不是用的v8吗?

网友:
尾舵机 球头 收到最里面那个控

网友:
X 2原厂尾舵机,没有不金鱼的,大小而已

网友:
换Hyperion DS11GCB,想金鱼都难

网友:
还有就是循环螺距调大十字盘下面干涉主轴如何处理啊
jr   swash mix
futaba swash afr
的pit调小

网友:
干涉主轴限位圈对不对? 去掉那个圈。

网友A:
不干涉啊 请拍照

金鱼为 要在非所谓模式下找到机械中立点   小飞机和大飞机还是有差距的 然后就可以改善 而且很明显

网友:
我用的原舵机  mb  不要迷信什么舵机问题

网友:
vbar没有非锁尾模式。。。。
这下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干涉啊 请拍照

金鱼为 要在非所谓模式下找到机械中立点   小飞机和大飞机还是有差距的 然后就可以改善 而且很明显

X2套表示这个我做不到啊

网友:
非锁尾 就是把感度调的很低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试试

原来我的就是金鱼尾  而且几乎锁不住

但是调过中立点后就奇迹般的变好了   很奇怪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我控上感度-50%都有过 还是一样小金鱼-  -
最后听饭饭指导  舵机臂孔位再往里打了2mm  并且人为把尾巴螃蟹爪位置造出虚位才基本解决

网友:
把感度调低 不是为了不金鱼尾  是为了进入非锁尾状态  这时候陀螺就不起作用了

这时候悬停就可以找到  机械中立点    (调整连杆长度  大飞机一般是5度到7度吧  x2我印象好像要大于这个角度)

这样可以改善锁尾的效果

网友:
能说的再具体点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V8把感度降低到很低很低  尾巴是大幅度慢慢的摇  怎么找你说的机械中立点?  而且这时悬停以我的水平已经在炸机临界点了

楼主:
我的十字盘是干涉主轴,已近把尾舵机球头连杆放在最里面的孔了,还要进去2mm?

网友:
十字盘 一般不会运动到和主轴 向干涉的角度了

网友:
我用的是mb  就是把感度调低  然后如果机械中立点不对  尾巴就会往一边跑   你必须拉杆去修正他   直到调对了角度 就不需要拉着摇杆了    x2 悬停本来就挺危险的  挺难控制的  我觉得动起来反而感觉好飞点

楼主:
我感觉大螺距会偏90度,尾巴老是跑,拉彩虹时特别,还有倒退航线尾巴也会跑180度

网友(2013-03-10):
我新入X2也是金鱼尾,头大,换MB也同样问题.直接没有精神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