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固定翼的话,从哪种机子开始

楼主(2011-12-08):
玩固定翼的话,从哪种开始

网友:
多从腰推飘飘

网友:
我是直接从3D机开始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先买那些小点的塞斯纳,便宜,200多,好像,有感觉后可以上MD塞斯纳,之后就慢慢练。

网友:
kt330
可以便宜

网友:
一般是飘飘或者翼龙 塞斯纳小的不好飞,一米左右的还行。

网友:
从模拟器开始……接着是1M左右翼展的上单翼练习机

网友:
飘飘!在论坛‘搜索’里搜一下‘飘飘’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A:

腰推飘飘/翼龙:
炸不死,小炸中炸检起即可再飞。
危险少,不伤人车。
维修容易、简单。
价钱便宜,低成本練习。
新手全无压力。

但缺点是太软,操作不精准,三级风或以上不宜飞。
注意原配的5030桨不给力,要换6040桨。

陈伯

网友:
一米左右塞斯纳。或者腰推飘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开始以为小飞机好飞,试了才知道小飞机不好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腰推飘飘/翼龙:
炸不死,小炸中炸检起即可再飞。
危险少,不伤人车。
维修容易、简单。
价钱便宜,低成本練习。
新手全无压力。

但缺点是太软,操作不精准,三级风或以上不宜飞。
注意原配的5030桨不给力, ...

网友:
看你荷包有多满

网友:
上单翼比较好。塞斯纳可以,就是要注意新手控制不好,非常容易炸桨。
一定要先练模拟机!

网友:
我记得以前瑞克斯出过个小蜜蜂,看上去还不错,看上去比飘飘好飞,又比翼龙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