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魔前辈来帮忙看看所选机型和动力配置是否得当

楼主(2011-12-08):
新手刚入魔。飞了一段时间模拟器了,大概2个月,基本能够起飞降落航线平稳。想直接上前拉动力,目前进入选择范围的机型有2
1,
板机epp extra330 翼展870mm,空机重150g左右,2212kv1000无刷 1047或9047浆 30a电调 11.1v1500mah电池

2,
md塞斯纳182   翼展1220mm,空机重320g左右,2212kv1000无刷 1047或9047浆 30a电调 11.1v1500mah电池

希望机型好飞一些,下一步想能够飞一些简单特技动作,最好低速机动性好一些。
这两款机型哪个比较符合要求,另外,如果有其它合适的机型配置望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各位高手帮忙啊拜托了

网友:
我也是新手,刚收敏定182,配了9060一大把,朗宇2216,1250,40安,2200的豹牌电池,,身边老鸟们都要我上2200的电池,他们飞好小子都用这电池,讲1500没用,182转向舵机要用金属舵机,建议银燕舵机,他们都用,没非正常坏过

网友A:
按lz的想法,以后想走特技路线的,我建议1
我自己也有架类似的飞机练手用,动力一样,这动力对放电电流要求不高,1200mah 15C也可以飞(你不是想飘一点、慢一点么)。我儿子简单的练模拟后也能飞航线,但最好在草地上飞,毕竟新手不熟悉的话,炸机是常事。

网友:
我这架机原来配电池的净重也就400克左右,后来加起落架、LED灯条等,已经550克,但一样好飞,还是挺飘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3

网友:
MD小赛1

楼主:
回复 网友B:

晕,你配了2216电机啊,那我那个是不是小了啊,另外,你说的是方向舵还是副翼要用金属齿舵机啊
这个是为啥啊,负荷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lz的想法,以后想走特技路线的,我建议1
我自己也有架类似的飞机练手用,动力一样,这动力对放电电流要求不高,1200mah 15C也可以飞(你不是想飘一点、慢一点么)。我儿子简单的练模拟后也能飞航线,但最好在草地上 ...

网友C:
新手我会建议选择2, 原因很简单,第一个机型没有一点自修正姿态的能力,每一秒都需要精确的控制。新手不易上手。后者为上单翼,飞得会更轻松。如果两架飞机都要炸的话,第二架在炸坏之前你能学到更多东西。

配置的话其实  20A的ESC就够 了,电池不用这么大,前者800,后者1000就够了, 20-25C 。这样重量就大大减轻了。飞机不需要追求长时间飞行的。有7-8分钟一个起降就非常理想了。一趟飞久了容易倦怠,不仅没意思也容易出问题。
其实两个机型不矛盾,你可以两个都买,先飞容易飞的。有信心了再慢慢换特技3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我会建议选择2, 原因很简单,第一个机型没有一点自修正姿态的能力,每一秒都需要精确的控制。新手不易上手。后者为上单翼,飞得会更轻松。如果两架飞机都要炸的话,第二架在炸坏之前你能学到更多东西。

配置 ...

那第二个配置塞斯纳如果不做那种很诡异的3d飞行,类似吊机这种几乎完全失速的动作,飞一些横滚,倒飞通场可以做到么。还有,我这个配置动力够么,2212 1000kv的电机用在这个重量的飞机上,推重比会不会偏小

网友D:
新手先走好航线吧,航线走得歪七扭八的,再牛逼的滚也是渣啊…… 先把基础打好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先走好航线吧,航线走得歪七扭八的,再牛逼的滚也是渣啊…… 先把基础打好再说

对了,我忘了问了,怎么样算航线过关了呢,就是能够横平竖直,指哪儿飞哪儿么,还是有什么特别的规矩,能给我普及普及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我忘了问了,怎么样算航线过关了呢,就是能够横平竖直,指哪儿飞哪儿么,还是有什么特别的规矩,能给我普及普及么

可以去看看戴氏教学

网友:
同是新手 借楼主帖子学习了

网友:
我飞了大半年,航线还是一塌糊涂,没风还好点,有风就偏:-C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第二个配置塞斯纳如果不做那种很诡异的3d飞行,类似吊机这种几乎完全失速的动作,飞一些横滚,倒飞通场可以做到么。还有,我这个配置动力够么,2212 1000kv的电机用在这个重量的飞机上,推重比会不会偏小

这个电机的推力如果网上的数据没有虚标的话,是完全够了。塞斯纳是做不出3d飞行和吊机的,它的长处是优美稳定的姿态,属于上单翼教练机。横滚倒飞不是不可以,但会比较吃力,很难精准地做出来。内、外筋斗是没问题的。

楼主:
买好了,最终上了塞斯纳182, 郎宇x2216 880kv 电机 ,2200mah电池。谢谢各位指点,就等飞机到了,不知道会不会秒炸,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