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UBEC不行,今天换了个大的

楼主(2011-12-08):
上双轴云台后同时换了个瞧着很靓的UBEC,LED闪啊闪很拉风。不过飞机从那以后就总是抽风。趁着飞控升级,UBEC咱也换一换,好盈8-15A个头够大,不知道效果如何。

同时入的天行者电调给Y3用,电机接线居然没有红黑蓝区分了,咋办?

网友:
好贵好大只

网友:
接上电调试电机旋转方向就行了,好多电调都不分红黑蓝的。

网友:
期待测试结果。

网友:
也在用这个UBEC,很好。

网友:
想区分3个电机线的话,可以用彩色的热缩管,我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问了几次大家双轴云台都上了什么UBEC

只有两个回复的,一个好盈不知道几A的,一个XX牌子,自己试过不好用…

此地再问一次,你们上了XA的双轴云台,都用的么子UBEC?

网友:
好赢这个我们已经收到几个用户说假货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晕…市面上已经没有能用的UBEC了。大于5A的就那几款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