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1-12-08):
刚刚在家调试 飞了有2分钟左右  发现2号4号电机飞场热 感觉烫手 1号3号电机温度正常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重心偏了吧,所以有两个电机负荷大了。

网友:
检查一下电机安装
如果2,4号电机轴都垂直于机身平面,则检查1,3号电机轴是否垂直.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由于电机轴安装不垂直导致的

网友:
楼上正解难

楼主:
电机垂直如何校准  我怎么看都是歪的

网友: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刚好也是2,4号电机特别烫,调校过电机垂直度,任然没有解决问题。
发现2,4号电机缓启动比较严重,换电机测试过也不解决问题,电调行程也反复校准过。
身边模友的其他机子也存在这种问题,不过光是2号电机。原来怀疑是电调一致性差,由于难以更换电调,一直未能验证。
也请DJI的技术人员分析下,有没有可能是飞控的BUG。

网友:
技术员分析了一下,如果电机都安装垂直了,电调也一致的话,那么发热多就代表该电机功率比其他的大,那么其推力肯定也会比其他的大,若是如此,飞机悬停都会有问题.

另外,电机是否垂直,肉眼有时候是看不出来的,微小的差异就可以导致发热不均衡,而且对侧电机同时热,跟电机安装的垂直与否关系最大.
电机安装不垂直导致电机发热是可以分析出来的,某电机不垂直之后,它会产生yaw轴分力,这个分力比螺旋桨产生的反扭力来得容易的多,另一个轴上的电机为了保持锁尾,则需要更大的反力矩,功率也会等比增加.因此功率会大很多,变得比较热.

可以试着将不发热的电机微调一点角度或可解决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