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DJI WKM 起飞前 都不需要校正水平??

楼主(2011-12-08):
许多其他飞控(如MK) 起飞前 都要先校正加速规水平, 为何DJI WKM 都沒有呢??
非水平的姿态起飞后  是就不能稳定停悬吗??

网友:
用起来简单好用就行,何必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WKM在一定的斜度上起飞,飞起来后也是水平的。我不知道原因,但我觉得好用。MK每次都校水平,麻烦死了!

楼主:
什么原理呢??  飞控算法怪招??

网友A:
天空,我正想问您,在船上wkm上电用什么模式。

网友:
每次都校水平烦死了!
WKM不需要校水平说明DJI的算法够牛,
也充分说明DJI的算法不是抄MK的,
支持国产精品~~

楼主:
能请教大疆里高人解说下, 这WKM是啥算法?? 安全吗???

网友:
估计是商业机密

网友:
   Mk 1.3 用村田陀螺每次开机中立点一致性较差,所以导致需要每次校正。

xa 用的应该是数字陀螺没有这个问题。 DJI 用的档次更高些 也没有这个问题。
一点都不机密。

网友:
有重力加速度IC不用较水平的,出厂时已经较好,上电就知道倾斜度了,然后用陀螺仪IC开始修正到平衡

网友:
直升机的三轴也是飞机躺着也可以校正

网友:
算法就是人家的专利!

网友:
这个没什么机密,陀螺仪的原因

网友:
WKM在斜坡起飞照样水平,今天飞了好多次了

网友:
JACK的船上起飞跟地上起飞会有什么不一样,肯定是一样的

网友B:
DJI的所有飞控,甚至在开机的时候是不需要完全静止几秒钟找中立点的,只需要相对没有剧烈运动。在船上开机,或者手拿着开机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空,我正想问您,在船上wkm上电用什么模式。

用的姿态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许多其他飞控(如MK) 起飞前 都要先校正加速规水平, 为何DJI WKM 都沒有呢??
非水平的姿态起飞后  是就不能稳定停悬吗??

没用过悟空,不到我理解错没,你的意识是飞控安装后不需要校准就可以使用。并且就可以维持飞行器平衡的吗?要是这样看来大疆在飞控领域是很难超越的。这样实算法真是太牛了,传感器安装是否水平,客户安装飞控是否完全水平。恐怕很难做到没有误差。要不就是飞行中通过X,Y轴位移来判断机体是否水平。总之要是达到这水平 如果要是理解成安装后校准过,并且使用环境改变不是很巨大的话,,一般来讲的飞控具备飞水平姿态起飞后,自动调整到水平,就没多大新意了,只要有加速度传感器的飞控就该有这样的功能,必经加速度传感器就是干这个的。

楼主:
投入大疆产品也一把个月有了 …

从国内外外坛子里看到现象是 高端航拍用户普遍赞誉有嘉; 但 低端航模飞友抱怨是时有耳闻…  这儿我可真有深入体会了
原因很简单:
就是大疆公司在 航模\航拍的科普教育上,感觉上实是 漫不经心 罢了!
环视国外MK 、ArduCopter 甚而对手XA 官网亦然, 皆有极详尽之原理解说帖 及专属大型论坛\讨论群;反观 国内大疆产品的教育\讨论群 功能何在??

就连 我前头提出的 一般DJI刚入门都会存在的合理质疑, 都不见有任何大疆技术人员提出一 富教育意涵专业解说 ?
结果如是 DJI飞控 内涵 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 有那么难于启齿嘛 ??

镇日看到坛子里 乌烟瘴气漾... 唉~

网友:
引用 网友B:
DJI的所有飞控,甚至在开机的时候是不需要完全静止几秒钟找中立点的,只需要相对没有剧烈运动。在船上开机,或者手拿着开机都可以。

就我理解(不知道這樣說對不對 不過我猜八九不離十)
悟空已對傳感器做溫度校正 因此在溫度範圍內傳感器零點皆可量出
此時是"假設" IMU安裝是水平的  因此可不必校正水平起飛
另外 當IMU安裝"稍微不水平" 由於慣導的速度控制與姿態刻意調整比較軟 所以會在起飛處"附近"來回微晃
造成好像不用校正也可水平的假象...
如果刻意把IMU安裝歪一點  必定須要靠微調來水平
(說穿了 微調就是在手動校正 因為已與IMU算出的水平角度有出入飛控才會打個傾角以為水平在別的角度
如果大疆能做到不微調 刻意裝傾斜IMU還能於姿態模式水平那我就服了大疆 那他的算法就真的牛)

至於開了GPS模式..呵呵  GPS模式不就幫你打舵 所以就算IMU裝歪了GPS也會幫載具給一個角度(或是移動速度)命令 意思等同遙控器微調功能 只是微調範圍比較大而已
所以才造成有人刻意裝很歪開GPS好像也能水平的假像.....

网友:
出厂前就已经校过水平了。不管你们怎么放,它都知道什么角度是正确的水平角度。我猜是这样。 如有错误,请研发大师指点!